51新手的四轴成长之路

楼主(2012-01-31):
讲记录四轴制作的整个过程

楼主:
回复 楼主:

二代架子1 (原文件名:二代架子.jpg)

二代架子2 (原文件名:二代架子2.jpg)

二代架子2 (原文件名:二代架子3.jpg)

二代架子3 (原文件名:二代架子4.jpg)

动力部分 (原文件名:动力.jpg)

陀螺仪传感器焊接 (原文件名:L3G4200D.jpg)

保护,用热熔胶封住 (原文件名:封住L3G4200D.jpg)

//////////////////////////////////////////////////////////////////////////////////////////////////
下一步开始做遥控器和L3G4200D的调试,准备加上LSM303DLH。希望大家多多帮助。如果成功,我会把所有资料公开

网友A:
51单片机?STC?

网友B:
楼主你太强大了!!!热熔胶加洞洞板焊陀螺仪!创意!霸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十分想学STM32,怕短时间内接受不了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这开板子得150.所以先做一个,测试控制没什么问题再开板子

楼主:
回复 楼主: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715898BP0HXH.JPG(文件大小:3.91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SAM_0940.JPG)

楼主:
回复 楼主:

视频文件没多长,就是忘记调分辨率了

网友:
牛人一个, 顶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过了

网友:
很强啊,怎么现在个个都这么厉害呢,弄得我都不想买了,直接自己做

楼主:
回复 楼主:

对近期制作做个总结。
    1、遥控器和主控制板之前能进行相互通讯,暂时没遇到过死机的情况,通讯良好。
    2、可以讲飞行器的高度值,电池的电压值,主轴的转速级别等信息回发到遥控器的屏幕上。
    3、现在买的遥控器的摇杆还没到,到了之后按在视频里的遥控器上,估计控制四轴的油门没什么问题,飞也不是问题。
    4、缺少陀螺仪和电子罗盘的信号,L3G4200D还没办法把角速度计算成角位移。

    感觉完整的做一个东西,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客服自己的毅力,坚持下去。祝大家早日完成自己的四轴。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
我也快开始了,顶一下

网友:
LZ这个是什么电机,对角有多长啊,我想弄小点的,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朗宇2212.KV980。动力不是关键。怎么做都行,只要够就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一起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选择转速高点吧。桨的尺寸能小点。然后电机KV值,会有个相对应效率最高的桨与之匹配,网上能查到

网友:
硬盘盘片好可怜~

楼主:
回复 网友E:

放心,有个是10GB的,还有一个是40GB的。都是坏了,

网友:
我还没拆过硬盘,盘片什么材料,孔是自己打的吗,怎么才能打孔那么标准呢。

网友:
顶一个,继续围观。

楼主:
回复 网友F:

胆子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希望多提提意见。

楼主:
回复 楼主:

建议

网友:
没得说,一个字:  哥!!!大哥!!!大哥哥!!!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受不起啊!呵呵

网友:
楼主强人呀!不知电调是怎么做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求助

我做了个遥控器,四轴飞行器和遥控器是双向传输的。由于疏忽,我只测试了一个电机。然后就把同一个值赋给其他三个电机,直接按上桨了。等我开遥控器的时候开始电机是缓慢的转,当我把遥控器靠近飞行器的时候,电机突然连续抖动,差点串到我这来!
好事:能飞,很小的油门就能飞
坏事:差点见血啊

请教大家问题。2.4GHz  nRF2401(带LAN放大的)工作的时候会被电调干扰吗,之后我监视单片机收到的数据,没跳动。我暂时判断是nrf2401干扰了电调。
请大家赐教,到底我判断的是不是对的,如果对,该如何处理,nrf2401我设置的是最小的发射功率。

网友:
这个焊接,汗!

楼主:
回复 楼主:

今天重新测试了一下,让飞行器的控制板只接受信号,电机的转速信号由点位器来控制。一开始还以为是nrF2401中断函数引发的。今天测试结果很好。
单片机AD引脚加了个电容就好了。可能是AD的数据不稳定

楼主:
问题不只是AD上。我如果把NRF2401接收函数放在中断里,电机转速就不稳。如果放在主函数里循环那就没事。我用个的是51单片机。
/*******************************************************************/
/*
/* NRF读取数据
/*
/*******************************************************************/
void NRF_R()
{
        REG_W(CONFIG, 0x1f);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接收模式
        RFrdata(RD_RX_PLOAD, RX_BUF, TX_PLOAD_WIDTH);  // 从RX FIFO读出数据
        REG_W(STATUS,0xf0);
        REG_W(FLUSH_RX);
        CE=1;
}
进中断后就是处理这点东西。

我的遥控器发送数据的周期短了点,大约<500ms
是不是控制板n总进中断引起的问题呢,

大家有什么看法没

网友I:
500ms对这个系统来说已经很长了。能做到50us以内还可以。

商品电调的周期是20ms,分辨率在5us到2ms内1024细分。

看看是不是在进中断的时候你的PPM信号会变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恩,等开学了,我用示波器看看。应该不是,我把nrf接收函数放主循环里就没事,估计不是你说的那样

楼主:
谁能指点一下L3G4200D的相关设置,还有几分方法。感谢大家

网友:
楼主强,mark
顺便问问楼主,我也刚入门51(只会做个温度计,用个1602之类 的),要做四轴的话,要从什么开始学起,望楼主指路

网友:
51真的不适合做四轴控制器,楼主还是换一个强悍一些的处理器

楼主:
回复 网友J:

暂时先用51,因为毕竟做了这么长时间了,不能停了。倒是想学别的,可是没时间。等这个完事,或者实在不行了,我换STM32的单片机试试。
或者请你推荐一个单片机,我好好学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K:

你先想想四轴都有什么吧。大体讲动力和控制,你再顺藤摸瓜,单片机和动力之间有什么联系,然后。。。。。。。。。
懂了没

网友:
直接用STM32吧,51的计算能力实在不能胜任

楼主:
回复 网友J:

好的,我刚才去淘宝收了一下,开发板不贵。打算最近就买一套。到时候会多多请教,感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最新进展,遥控器收了一个摇杆什么的都可以,但是摇杆总成太大,后做的白色遥控器留的地方小了。所以放弃那个白色的遥控器,准备直接在后收的这个遥控器上“施工”。新买了一个12864屏幕,没电路板的,这个尺寸应该够大,3天后到货。我先做电路板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办法了,之前做的白色的那个遥控器就差摇杆,可是收了一个遥控器摇杆缺太大,可能我没经验,以前没接触过。没办法,把以前白色的拆了。新买了块128*64屏幕不带字库的。直接装在收的遥控器上。

补充内容 (2012-3-26 14:17):
现在用遥控器能直接控制4轴的电调了。动作控制方式,和通讯协议已经完成编写。不带桨测试合乎自己的设计要求。

楼主(2012-04-07):
卡在了L3G4200读数据的问题上了。问题:温度数据不停的乱变

网友L:
楼主牛人
电调和主控都是51么?

楼主:
今天测试了淘宝上销售的NRF2401,加强的版本,标注为传输距离为1200米的(低速率下),这个无线,我实际测量,足球场,50米,就有点钝了。所以他不适合做遥控器

楼主:
近期测试,STC单片机的速度和运算能力不够,所以准备用STM32,或者其他强劲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也在用51试做飞控···

感觉如何,我暂时只是判断做L3G4200D就很吃力了
除非尝试用两个单片机
我前一阵子试飞了一下,不用陀螺仪。但是油门推到4分之一的时候,突然飞起来,直接倒扣过来。幸好就一个支臂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牛人
电调和主控都是51么?

电调用成品了,
我属于自学,做电调没时间学,而且条件不行

网友:
我也准备用 NRF2401 做遥控器,如果距离这么短的话就没有办法是用了,楼主有替换方案了吗?

网友:
LZ灰常的厉害啊,这个不像新手啊!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也在用51试做飞控···

我也在做四轴,你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

网友:
楼主现在进展如何?

网友(2012-05-07):
引用 网友M:
我购买器件做电调····

飞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500ms对这个系统来说已经很长了。能做到50us以内还可以。

商品电调的周期是20ms,分辨率在5us到2ms内1024 ...

忘记给你回复了,不是别的问题,在单片机驱动电调的时候,我没有关闭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N:
继续呀!

整着呢,就是注入的时间少了

楼主:
主控芯片先试试STM32,要是时间不够的话,我就简单学学AVR

网友I:
要是STM32不够,那别的更 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STC?

是的,现在打算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是STM32不够,那别的更 不够了。。

恩,现在稍微了解STM32了,很强劲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调你也是用51做的么

没有,电调买成品了。电调我现在的水平做不了。用别人的设计,决定没什么意思。还是买成品,把主要精力放在控制上

网友:
请问楼主,飞控增稳的算法是用的Pid么?

网友:
航模是很危险的,建议用STM32    51实在吃力    记住  安全第一

楼主:
最后修改飞控的架

网友:
market必须滴,我想在掌握stc单片机后开始做

网友O:
我感觉电调还是有必要自己做个的,虽然是仿制,但是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的理解无刷的运动,我们不是大神,不可能一下子提出创新性很高的设计,

网友P(2012-06-16):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LZ牛人
我也想做个飞控希望能得到LZ指导
本人学生
零起步
真心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P:
LZ牛人
我也想做个飞控希望能得到LZ指导
本人学生

客气了,我只是手上的活好些,想知道什么直接留言,我不会的,我相信其他哥们也会帮助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牛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气了,我只是手上的活好些,想知道什么直接留言,我不会的,我相信其他哥们也会帮助你 ...

我学的机械类的专业
就学过基本的电工
对四轴很感兴趣 也想做个飞控
但是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也无从学起
希望能指导下
应该学些什么东西
最好能详细点     非常感谢

网友:
本人QQ635126523 想讨论点东西

楼主:
继续做,明天测试遥控器距离,确定协议,然后开始画飞控的板子,预计用mega64

网友:
东西开源么,传上来讨论一下

楼主(2012-07-17):
引用 楼主:
谁能指点一下L3G4200D的相关设置,还有几分方法。感谢大家

遥控器测试完成,60米就60米吧,以后选别的模块,暂时用的是nrf2401,淘宝上有卖的,有个叫瑞迪的,再就是云佳科技制作的。暂时通讯通道固定,但是频率可选。过几天先做控制板,打算传感器和主控制板分开,做插接或者两个板子贴焊,控制器用mega64,板子上先预留nrf2401的位置,最好能直接集成。

楼主:
经过测试,STC的51单片机被我pass了。STM32和AVR之间我先选更好学的AVR单片机
陀螺仪和加速度:MPU6050
磁阻          :HMC5883L
无线2.4GHz      :nrf2401

另外:电调驱动的方式上需要优化一下,希望有经验的高手指点,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原来是用普通IO模拟pwm信号,听说可以用比较匹配输出做

网友Q:
AVR还是不够给力,建议用STM32,32位和8位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楼主程序都自己写吗?
我也是自己搞飞控,到时交流一下算法

网友R:
LZ一副深藏不露的样子。顶一个。

楼主:
我刚才发了图片和文字,为什么没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AVR还是不够给力,建议用STM32,32位和8位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楼主程序都自己写吗?
我也是自己搞飞控, ...

半路出家,很难短时间没搞定STM32,我也想学个差不多的处理器,收收手

楼主:
引用 网友R:
LZ一副深藏不露的样子。顶一个。

慢慢浮出水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路出家,很难短时间没搞定STM32,我也想学个差不多的处理器,收收手  ...

我也是半路转行的,上学期才开始学单片机。

网友S:
楼主电调和主控板也是自己DIY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电调和主控板也是自己DIY的嘛?

电调买现成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电调买现成的

可以解释下 是用如何和主控板通信的吗?

网友T:
现在成果怎么样了?我准备追随你的脚部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S:
可以解释下 是用如何和主控板通信的吗?

看电调,他需要什么样的信号,单片机就输出什么样的,我买的是pwm的所以就IO模拟PWM

楼主:
引用 网友T:
现在成果怎么样了?我准备追随你的脚部啊!哈哈~

你让那些已经做出来的,没分享的高手们情何以堪。

网友T:
引用 楼主:
你让那些已经做出来的,没分享的高手们情何以堪。

看来你有成果了哦?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T:
看来你有成果了哦?学习学习?

我的成果就学了用单片机做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太强大了!!!热熔胶加洞洞板焊陀螺仪!创意!霸气!

哈啊哈哈哈、不错,真想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感觉电调还是有必要自己做个的,虽然是仿制,但是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的理解无刷的运动,我们不是大神,不 ...

电调我会最后做,做一个4合一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电调我会最后做,做一个4合一的

我最近已经在着手做了,昨天刚把MK的V4.1版本的程序看完,AVR的片子没用过啊,还得看看,不过听说有个啥熔丝位的挺麻烦的,到时候也弄懂吧!电路方面可能参考坛子里前辈的,在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电机要求改动一下,4合一电调,也想做个的,不知道时间来不来的及,毕竟再开学就大四了,就几个月时间,你主控姿态做到哪了啊?长期融合搞定没?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最近已经在着手做了,昨天刚把MK的V4.1版本的程序看完,AVR的片子没用过啊,还得看看,不过听说有个啥 ...

没呢,就是器件刚买到手,板子刚设计完,估计要飞起来,快

网友O:
引用 楼主:
没呢,就是器件刚买到手,板子刚设计完,估计要飞起来,快

呵呵   挺快的啊!我开始没多长时间,自己慢慢摸索着弄呗!前段时间正好老师有项目,要我画板子,就学了altium,呵呵  到时候板子也就自己画自己打样了,不过这些还早,一步步来吧!暑假后半段时间想把电调初步搞起,7月中那时候就弄了个实时融合跟ADXL+HMC5883的简单姿态演示,不知道你PID那部分搞明白没啊?预计要花多长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呵呵   挺快的啊!我开始没多长时间,自己慢慢摸索着弄呗!前段时间正好老师有项目,要我画板子,就学了a ...

要是我研究电调,估计时间久不够 了,

网友U:
楼主霸气侧漏!!!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霸气侧漏!!!

放心,夜用的没事

网友V:
犀利啊,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V:
犀利啊,膜拜

你 没做啊,没事也整一个玩

楼主:
有使用MPU6050的同学可以过来一起研究

网友(2012-08-17):
霸气侧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W:
homemade IC

homemade IC 突然想起 搞IT就是猛创名次

网友X:
mark正在开始做四轴,用的freescale  k60 100MHZ的单片机。高手虑过看看行不?!mpu 6050 轴 c1100无线,电机现在还没选。计划是三轴,前俩周用无刷的,后一个用俩个直流12V最大电流1A(一个的) 加一个减速的步进电机控制转动。电调自己做,省钱还学习。呵呵,资金不做啊!! meaga 8 模仿mk的。
楼主的那个碳塑杆在哪里买的啊,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X:
mark正在开始做四轴,用的freescale  k60 100MHZ的单片机。高手虑过看看行不?!mpu 6050 轴 c1100无线,电 ...

当地卖风筝的地方,8元1米。那几个铝的连接器是朋友帮做的
我现在的无线用的是nrf2401,不太好,距离太短了80米吧,连贯运行。

网友X:
引用 楼主:
当地卖风筝的地方,8元1米。那几个铝的连接器是朋友帮做的
我现在的无线用的是nrf2401,不太好,距离太短 ...

这秋天……不好买啊~有时间我出去逛逛!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这秋天……不好买啊~有时间我出去逛逛!

去淘宝看看吧,3K碳杆,30cm20多,

楼主(2012-09-21):
MPU数据都出来了,在静止的情况了,磁阻和mpu的数据算是让我很满意,跳动很小,设置到合适的量程。
不过在静止的时候,角速度的值X:-130左右
                            Y:  60左右
                            Z:  20左右
                            都不是理想的位置,解决这儿办法,要么忽略初始值,要么把初始值当新的零点。
                            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搞定这个的

网友:
又见飞线大湿.....拜!

网友Y:
我是把初值作为新的零点

搞了个小四轴,飞起来很不稳定,经常就是飞起来就直接翻转倒地了,郁闷。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调姿势平衡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Y:
我是把初值作为新的零点

搞了个小四轴,飞起来很不稳定,经常就是飞起来就直接翻转倒地了,郁闷。各位大侠 ...

我到不是特别厉害。但是你的这个情况,你可以做一个保险的措施。倾斜超过多少之后,直接恢复平衡
主要是遥控器的变量如何参加进去

网友:
大侠啊!小弟也在学习自己写飞控!不懂得要请教你啊!

楼主(2012-10-28):
角速度,加速度,磁阻数据都能稳定的提取了。暂时对角速度做了累加。如果非要试试的话,估计四轴就是像抬轿子一样,
问题1:如果陀螺仪的角速度不够线性,需要找到一个方法,把Z的角速度数据和磁阻的值相互限制
问题2: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控制RF模块。现在用的NRF24L01+(带PA和LNA)1M的传输速度下,80米左右
问题3:互补滤波是否是最合适的处理方法

以上问题还未解决,希望大家提点建议。

网友Z:
lz牛啊,但像什么加速计之类的怎么没看到?到底做着个要那些材料,刚开始接触不大懂lz能否给点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Z:
lz牛啊,但像什么加速计之类的怎么没看到?到底做着个要那些材料,刚开始接触不大懂lz能否给点指导? ...

看看资料吧,上面有电路图。再加个磁阻HMC5883

网友Z:
lz,想问下,你那个是不是4个电机,电调,2对桨,一块51,一个陀螺仪,一个遥控器就够了,我看很多人用的是kk飞控板,但我也想想lz一样用其他单片机做,所以抢请教下,要是能加您老QQ当面问更好了

网友AA:
楼主的进展怎样了,用pwm控制方式,反应有点慢

楼主:
现在做的用角速度积分成角位移,倒是可以了,并且和加速度计算出来的角度济宁互补滤波。但是仍然找不到合适的比例系数。现在打算从加速度计和磁阻的融合开始组,然后再处理翻滚和仰俯角
有好的简易欢迎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Z:
lz,想问下,你那个是不是4个电机,电调,2对桨,一块51,一个陀螺仪,一个遥控器就够了,我看很多人用的是 ...

这些事必须的,你可以一边做,一边再补充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楼主的进展怎样了,用pwm控制方式,反应有点慢

你说的哪部分用PWM
,电调控制是必须用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楼主强大!!

强大也没用,死在了数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