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一个100M的 TDS220(2手) 还是 有点纠结。

楼主(2012-01-31):
准备买一个100M的 TDS220(2手)3k 还是 普源 DS1102E 2k4 有点纠结。

网友:
年前买了一个TDS220,2K6,还是Tek实在点。

楼主:
TDS220  2K6 哪搞得?

网友:
去38度逛的时候看到的。

网友:
2.5k的存储深度太扯蛋了。
存储示波器跟万用表不一样,高档万用表的技术停滞很久了,七八十年代的二手表依然价值不菲,但是存储示波器的技术发展太快,以前的贵族现在就是电子垃圾。
TDS220这个东西根据参数,我报价800块,最多1000,多一块都不值。
你还是看看普元、安泰信、优利德的类似产品的性能和价格,多比较一下吧。
现在国产的100M示波器,1600左右价位的,除了Y轴精度很烂(实际5~8%的误差,远超吹嘘的3%)以外,我用起来,比TDS220这个电子垃圾好多了。

网友:
100M的,LZ也可以考虑一下利利普的,SDS7102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找得到功能完好的1000文的TDS220吗?
1500,有多少收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LS有TDS220这个电子垃圾,麻烦重重的砸过来吧,我出1001块。

最近测量一瓶率24K占空比为3.4%的信号时发现GDS-3152测出是3.38%,普源的一款示波器(不记得型号,应该是60M的,以前买5K多的)测出是4.8%,普源X轴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劝楼主不要买国产货,我上次买了个TDS220,虽说存储深度小,但其他性能确实比国产垃圾强

网友:
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楼主无所适从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准备买一个100m的 tds220(2手)3k 还是 普源 ds1102e 2k4 有点纠结。

现在全新的TDS1000C对学校打折得很厉害,可能也比tds220贵不了多少。如果楼主对大厂的产品情有独钟,可以看看有没有路子可以搞到学校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