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电源,公地,共同使用有问题吗?

楼主(2012-02-01):
首先我对电源的了解不是很多,不当之处莫喷
是这样的,3v的干电池是用于传感器的供电的,4.8v可充电电池是用于单片机的供电,12v用于电机的驱动
因为是用于一个系统,4.8v的单片机需要采集3v传感器的电压,然后信号到驱动芯片驱动12v的电机,所以有个问题:

将三种电源负极相接以后,会不会有问题呢?有没有危险,会不会有电流逆流,损坏电源,可以这样用于一个系统中的吧?

网友:
没有问题,放心使用吧!

网友:
本来就该这么用滴

网友:
长见识了。本人对电路一知半解,原来共地可以这样啊。

网友:
有问题的

本来电池供电很干净的电源,当和电源适配器的地供电之后就引入了50Hz的工频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尽量不要用适配器吧?我知道了,以后买个12v的电池,只要是电池就ok吧?

网友:
有点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木有问题

网友:
不过这系统做的不那么科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不科学了,请赐教,这样用也是实在没办法,除非用稳压芯片降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样的设计在使用上用户可能要骂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因为比较烦?其实现在我只是用12v转5v转3.3v的,因为这样容易担心稳压芯片出错,烧了后面的设备,所以想用干电池比较安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