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频谱分析仪

楼主(2012-02-01):
马上要做一个2.4G无线项目,可能会用到TI或是NRF的2.4G芯片,现在公司给买开发仪器,大家能不能推荐一个较常用的频谱分析仪?

网友:
安捷伦4403/4404

楼主:
查了一下安捷伦4403,官网要US$ 11,702,真是贵啊,有没有便宜一点的推荐一下呢?

网友:
频谱仪这个价格还好吧,关键这个频率看2.4G的够用了吗?我也考虑买个看看ZigBee的

网友:
那就买二手的

网友:
我也在纠结这个,有人跟我推荐买洋垃圾还不如要台国产全新的。。。

网友:
lj都比新的好

网友:
惠普频谱仪HP8591/93/94/95E系

网友:
类型:便携式频谱分析仪 品牌:HP 型号:HP8593E 覆盖频率:9kHz ~2.9GHz(MHz) 显示方式:CRT 外形尺寸:325mm(宽)×163mm(高)×427mm(长)(mm) 重量:14.5(kg) 适用范围:微波、射频、光通信

HP8591E、8593E、8594E、8595E 频谱分析仪

厂家:美国惠普

这几种便谐式频谱分析仪为射频、微波和数字应用带来功能强大的综合测量能力。5 种型号提供了从 9kHz 开始并延伸到26.5GHz的频率覆盖选择。性能指标包括在30kHz 频偏处有-105dBc 的低相位噪声和在 1GHz 处有2.1kHz 的频率合成精度。利用可选用的 精密频率基准,频率合成精度可提高到210Hz。二阶和三阶动态范围分别是77和90dB。利用选件 130 时,已校幅 度范围是+30~-130dBm,而已校屏幕显是 70dB。利用可选电路卡,可提供30、100、200EMI和30Hz 的窄分辨带宽。 电路卡可随时安装到这些分析仪上。

标准特性
窗口功能将显示屏幕分为两个水平区, 允许用户对测量示迹的关键部分进行缩放, 或同时显示测试数据和示迹。 它有许多标准单次按钮测量功能,包括频标表、FFT(快速傅氏变换)、NdB 带宽、三阶截获、调幅百分比和邻近信道功率。内置存储卡阅读器允许利用 32k、128k、256k 和 512k 存储卡送入测量应用软件、用户自己的专用程序和 测量数据。

多种多样的选件
数量日益增多的电路卡选件提供了更多的测量功能。电路卡很容易装入内置插件槽,大部分电路卡都可更新。电路卡选件包括:
★30、100、200EMI 和300Hz 的窄分辨带宽
★定时选通频谱分析
★“Analog+”显示和快速时域扫描
★调幅/调频解调器
★电视接收机/视频测试仪
★准峰值检波器
★噪声系数测量
★用于CT2-CAI 和DECT的解调器
★用于GSM900、DCS-1800、PCS-1900、NADC-TDMA、PHS、CDMA 和PDC 无线通信制式的数字解调器和(或)数字信号处理。可以为HP8591E 提供内置的1.8GHz 跟踪发生器 (可更新) , 并为 HP8593E、 8594E、 8595E和8596E 提供 2.9GHz 跟踪发生器。
★HP85902猝发载波触发器可以对数字无线通信测量提供 TTL 参照时序。

技术指标
除非另有说明,下述技术指标均适用于上述几种型号的分析仪

频率范围
HP 8591E : 9kHz ~ 1.8GHz(50Ω) 1MHz ~ 1.8GHz(75Ω)
HP 8594E : 9kHz ~ 2.9GHz(直流耦合),100kHz ~ 2.9GHz (交流耦合)
HP 8595E : 9 kHz ~ 6.5GHz(直流耦合),100kHz ~ 6.5GHz(交流耦合)

频段 本振谐波次数=N 中心频率
HP 8593E 0
5 1
4(选件026/027) 9kHz ~ 2.9GHz
2.75 ~ 6.5GHz
6.0 ~ 12.8GHz
12.4 ~ 19.4GHz
19.1 ~ 22GHz
19.1 ~ 26.5GHz(选件026/027)
HP 8596E 0
2 1
2 9 kHz ~ 2.9GHz(直流耦合)
100 kHz ~ 2.9GHz(交流耦合)
2.75 ~ 6.5GHz
6.0 ~ 12.8GHz

频率基准
老化率:±2×10-6/年,±1×10-7/年(选件 004)
温度稳定性:±5×10-6,±1×10-8(选件 004)
初始精度:±0.5×10-6,±2.2×10-8(选件004)

频率读出精度(起始处、终止处、中心处、频标处): ±(频率读数×频率基准误差+间隔精度+间隔的1%+RBW 的 20%+100Hz×N)

频标计数精度
间隔≤10MHz×N:±(频标频率×频率基准误差+计数器分辨率+100Hz×N)
间隔>10MHz×N:±(频标频率×频率基准误差+计数器分 辨率+1kHz×N)

计数器分辨率
间隔≤10MHz×N:可在10Hz~100kHz之间选择
间隔>10MHz×N:可在100Hz~100kHz之间选择

频率间隔
范围:0Hz(零扫频间隔)和
HP 8591E: 10kHz~1.8GHz;最小间隔为1kHz(选件 130)
HP 8594E: 10kHz~2.9GHz;最小间隔为1kHz(选件 130)
HP 8595E: 10kHz~6.5GHz;最小间隔为1kHz(选件 130)
HP 8596E:[10×N]kHz~12.8 GHz;最小间隔为[1×N]kHz (选件130)
HP 8593E:[10×N]kHz~19.25 GHz;最小间隔为[1×N] kHz(选件 130)
分辨率:4位数字或20Hz×N,两者中的较大者
精度:间隔≤10MHz×N:间隔的±2%
间隔>10MHz×N:间隔的±3%

扫描时间
范围:
间隔=0Hz 或>1kHz:20ms~100s
间隔=0Hz(选件 101)20μs~100s
精度:20ms~100s:±3% 20μs<20ms(选件 101):±2%
扫描触发: 自激、 单次、 电源、 视频、 外部 分辨带宽: 1kHz~3MHz(3dB),按 1、 3、 10 顺序分档; 9kHz 和120 kHz(6dB)EMI
带宽。选件130 增加 30、100 和300Hz(3dB)带宽和200 Hz(6dB)EMI

带宽
精度:±20%
选择性(典型值) -60dB/-30dB:3kHz~10kHz,15:1 100kHz~3MHz,15:1 1kHz,3kHz,16:1 -40dB/-3dB:30Hz~300Hz,10:1
视频带宽范围:30Hz~1MHz,按 1.3 顺序分档(用选件130 时为1Hz~1MHz)

稳定度
噪声边带(1kHz RBW,30Hz VBW,取样检波器)
与连续波信号的偏离>10kHz:≤-90dBc/Hz+20logN
与连续波信号的偏离>20kHz:≤-100dBc/Hz+20logN
与连续波信号的偏离>30kHz:≤-105dBc/Hz+20logN

剩余调频
HP 8591E:
1kHz RBW,1kHz VBW:≤250Hz pk-pk(100ms)
30Hz RBW,30Hz VBW:≤30Hz pk-pk(300ms)
HP 8593E,HP8594E,HP8595E,HP8596E:
1kHz RBW,1kHz VBW:≤(250×N)Hz pk-pk(100ms)
30Hz RBW,30Hz VBW:≤(30×N)Hz pk-pk(300ms)
系统相关的边带(与连续波信号的偏离>30kHz):≤-65dBc+20logN 梳状发生器频率(HP8593E,HP8596E):100MHz
基波频率; ±0.007%频率精度

幅度
幅度范围:显示的平均噪声电平~+30dBm
HP 8591E 选件 001:显示的平均噪声电平~+72dBmV
最大安全输入电平(输入衰减器≥10dB) 平均连续功率:+30dBm(1W)
HP 8591E 选件 001:+72dBmV(0.2W)
峰值脉冲功率
HP 8591E:+30dBm(1W)
HP 8591E 选件 001:+72dBmV(0.2W)
HP 8593E,HP8594E,HP8595E,HP8596E:+50dBm(100W),在脉宽<10μs,占空比<1%和输入衰减≥30dB时
直流
HP 8591E:25Vdc
HP 8591E 选件 001:100Vdc
HP 8593E:0Vdc HP 8594E,HP8595E,HP8596E:0V(直流耦合):50V(交流耦合) 增益压缩(>10MHz):≤0.5dB(输 入混频器上的总功率=-10dBm)

电源要求
接通(1 线):195~250 Vrms,47~66Hz
功耗<500VA;<180W
待机(0线):功耗<7W

用户程序存储器(额定):238KB 非易失RAM
数据存储(额定)
内部:24 条示迹或32 个状态
外部:50 条示迹,8 个状态
存储卡:HP 85700A(32KB),24 条示迹或 32个状态;
HP 85702A(128KB),99 条示迹或128 个状态 盒式磁带录象机(VCR):由组合视频输出提供对显示的连续录象

尺寸(额定,不带把手、支架或防扩盖): 325mm(宽)×163mm(高)×427mm(长)
重量:14.5kg(HP8591E); 16.4kg(HP8593E,HP8594E,HP8595E,HP8596E)
选件010和011 内置跟踪发生器
选件010(50Ω)可用于HP 8590E系列频谱分析仪。选件011(75Ω)只可用于HP 8591E

频率范围
选件010:100kHz~1.8GHz(HP8591E); 9kHz~2.9kHz(HP8593E,HP8594E,HP8595E,HP8596E)
选件011:1MHz~1.8GHz(HP8591E)

输出电平
范围
选件010:0~-70dBm(HP8591E);-1~-66dBm(HP8593E,HP8594E,HP8595E,HP8596E)
选件011:+42.8~-27.2dBmV(HP8591E)
分辨率:0.1dB 绝对精度:±1.0dB(HP8591E) ±0.75dB(HP8593E,HP8594E,HP8595E,HP8596E)

微调
范围:10dB(HP8591E); 9dB(HP8593E,HP8594E,HP8595E,HP8596E)
精度:±0.75dB(HP8591E); ±0.5dB(HP8593E,HP8594E,HP8595E,HP8596E)
输出平坦度:±1.75dB(HP8591E); ±2.0dB,>10MHz(HP8593E,HP8594E,HP8595E, HP 8596E)

寄生输出
谐波寄生信号:0dBm+42.8dBmV 输出, <-25dBc(HP8591E); -1dBm 输出, <-25dBc(HP8593E,HP8594E,HP8595E,HP8596E)
非谐波寄生信号:<-30dBc(HP8591E); ≤-27dBc, 300kHz~ 2.0GHz, ≤-23dBc, 2.0GHz~2.9GHz(HP8593E,HP8594E,HP8595E,HP8596E)
动态范围(典型值,最大输出电平——触发器馈通)
选件010:106dB(HP8591E),106dB(HP8594E,>400kHz), 109dB(HP8595E,HP8596E,>400kHz); 111dB(HP8593E,>400kHz)
选件011:100dB

功率扫描
范围
选件010:-75dBm~0dBm(HP8591E), -66dBm~-1dBm,以 8dB 增大(HP8593E,HP8594E,HP8595E,HP8596E)
选件011:-32.2~+42.8dBmV(HP8591E)
分辨率:0.1dB

订货信息
8591E 频谱分析仪,9kHz~1.8GHz
8594E 频谱分析仪,9kHz~2.9GHz
8595E 频谱分析仪,9kHz~6.5GHz
8593E 频谱分析仪,9kHz~22GHz
选件
Opt 001 75Ω 输入(只适用8591E)
Opt 004 精密基准频率
Opt 009 本振和扫描+调谐
Opt 010 跟踪发生器(100kHz~1.8GHz,只适用8591E)
Opt 010 跟踪发生器(9kHz~2.9GHz)
Opt 011 跟踪发生器(75Ω,只适用8591E)
Opt 012 DECT 接收机测试用信号源
Opt 026 26.5GHz 频率扩展、APC-3.5mm 连接器 (只适用8593E)
Opt 027 26.5GHz 频率扩展、N 型连接器(只适用8593E)
附件
10833A GPIB 电缆(1m)
24542U RS-232 电缆3m(9 针(阴)-9 针(阴)) 只用于 Opt 043(用于RS-232 9针把PC机接到分析仪上)
24542G RS-232 电缆3m(25 针(阳)-9 针(阴)) 只用于Opt 043(用于 RS-232 25针把PC或打印机接到分析仪上)
C2932A RS-232 电缆3m(9 针(阳)-9 针(阴)) 只用于 Opt 043(用于将串行9针激光打印机4P/4Plus接到分析仪上)
C2950A HP IEEE-1248-B 并行电缆(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