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另一些疑问。 自刷新

楼主(2012-02-01):
自刷新中,大多数芯片本身有个自刷新计数器,如果载入自刷新命令后,到底是芯片本身在自己刷新,还是需要外部计数器来刷新芯片?
看到大多数还是有外部计数器的,那这个自刷新的自体现在什么地方?

                      cke  cs  ras  cas we
                entry 1     0   0    0   1
self refresh    exit  0    1/0 x/1  x/1 x/1

楼主:
消灭0回复

楼主:
消灭1回复···

网友:
回复你的第二个帖子了,楼主要赞我^_^

刷新分为两种:
1.自己自动刷新。芯片自己进行,用户不用管。
2.用户自动刷新。用户每隔一定时间就发送个Auto Refresh命令给Sdram,然后不用管了;具体内部刷新操作由Sdram负责。

所以:
1.自刷新:  间隔时间和内部充电都是有Sdram完成。
2.自动刷新:间隔时间由用户负责,内部充电由Sdram负责。

我想你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
SR 主要用于休眠模式低功耗状态下的数据保存,你自己不需要做任何操作;
AR 如楼上所述,只需要在规定的时间(需要自己计算时间)发一个刷新的命令,内部会自己完成。

网友:
请问在SDRAM内部刷新的时候还可以进行数据读写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sdram内部刷新的时候还可以进行数据读写吗?
不可以,不仅仅是在你说的内部刷新(Self Refresh),即使是在用户控制的自动刷新(Auto Refresh)的情况下都不能进行任何读写操作

网友:
刷新操作本身就是把存储单元的数据读出来再写回去,只是不过对外端口而已。因此刷新时不可读写,读写单元被占用。

同理,如果保证有用的数据在64ms内会被更新,不刷新都行。DRAM就是个具有短时记忆能力的存储器。

网友:
就是由于刷新的时候不能读写,才降低了其读写的速度,比SRAM慢了

网友B(2012-05-30):
如果sdram不停的在全页读写,每次全页读写都有自动预充电。按照读写时间来算,是不是可以不用刷新了(自刷新或者自动刷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sdram不停的在全页读写,每次全页读写都有自动预充电。按照读写时间来算,是不是可以不用刷新了(自刷 ...

是的,你保证想要的数据一直在更新,比如做显卡,那可以把自动刷新时间省了,整页突发能提高一点带宽,不多

网友:
小科普一下,刷新计数器是为了保证页和DMA突发操作时,所有页仍然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全部刷新一遍设定的,一般这个计数器计到1,RAM一空闲控制器就会跳到自动刷新,同时将刷新计数器减1。当计数器将溢出时(可以设定为半满),内存控制器就应该强制中断当前传输,转而连续N个自刷新操作,之后再恢复之前的操作。即每t个周期计数器会自动加1,每刷新一次计数器减1。

网友(2013-06-27):
学习了,有帮助

网友(2014-04-01):
由于解决了我当前的困惑,挖坟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