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_A_R中,__no_init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2-02-01):
各位新年好。

在早期的4.11B版本中,使用
extern __no_init unsigned char ucTest @ 0x0200;
extern __no_init unsigned long ulTest @ 0x0204;
没问题;
但在现在5.20的版本中,使用上述声明,出现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ucTest" referred in Com ( G:\Test\Debug\Obj\Com.r43 )

现将整个文件包传上来,望哪位知道的仁兄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那应该是把extern去掉就ok了

楼主:
果然!

感谢1楼仁兄。

但为什么这个__no_init在5.20中可以不使用extern 了呢?
在编译器手册中未找到相关的描述[还是我没有看到?]。

网友:
以前在手册上好像看见过相关描述,但是现在也找不到确切位置了。
从标准C的角度讲,extern的语句只是声明,那么没有定义肯定是要报错了。(虽然可能在别的工程中定义,但是C编译器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