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英飞凌大功率开关芯片BTS50085时,烧毁后端滤波100uF电容怪问题

楼主(2012-02-01):
公司做了一个使用英飞凌大功率开关芯片BTS50085 控制设备电源,在没有接负载的情况下,后端100uF滤波电容自燃,原考虑到是电压高造成的(电容选的是25V,系统电压是12V,采用蓄电池供电),但是前端LED没有烧毁,已有四起该现象,两批货物。应该不是质量问题。原理图如下,请大家分析一下是啥问题。还有除了电压外钽电解烧毁还有啥原因,万分感谢!

开关芯片原理图 (原文件名:开关电路原理图.JPG)

楼主:
改电路是否需在输出端接一个反向的二级管用于泄放电感负载的电流?不过在烧毁时都没接负载。反而接负载的电路都没有烧毁

楼主:
转一片谈论钽电解烧毁的文章 钽电容网的:http://www.cdindustries.hk/blog/index.php/archives/110.html

爆炸问题,特别在开关电源、LED电源等行业,钽电容烧毁或爆炸是令研发技术人员最头痛的,让他
们百思不得其解。正因为钽电容失效模式的危险性,让很多研发技术人员都不敢再
使用钽电容了,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全面的了解钽电容的特性,找到钽电容失效(表
现形式为烧毁或爆炸)的原因,钽电容并没有那么可怕。毕竟钽电容的好处是显而
易见的。钽电容失效的原因总的来说可以分为钽电容本身的质量问题和电路设计问
题两大类:

  *电路设计和产品选型*

要求钽电容的产品性能参数可以满足电路信号特点,但是,往往我们不能保证上述
两项工作都做的很到位,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就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效问题;现
简单总结如下;

    *1. 低阻抗电路使用电压过高导致的失效**;***

对于钽电容器使用的电路,只有两种;有电阻保护的电路和没有电阻保护的低阻抗电
路. 对于有电阻保护的电路,由于电阻会起到降压和抑制大电流通过的效果,因此,
使用电压可以达到钽电容器额定电压的60%.  没有电阻保护的电路有两种;  一;前
级输入已经经过整流和滤波,输出稳定的充放电电路.在此类电路,电容器被当作放
电电源来使用,由于输入参数稳定没有浪涌,因此,尽管是低阻抗电路,可安全使用的
电压仍然可以达到额定电压的50%都可以保证相当高的可靠性. 二;电子整机的电源
部分; 电容器并联使用在此类电路, 除了要求对输入的信号进行滤波外,往往同时
还兼有按照一定频率和功率进行放电的要求. 因为是电源电路,因此,此类电路的回
路阻抗非常低,以保证电源的输出功率密度足够. 在此类开关电源电路中[也叫DC-
DC电路], 在每次开机和关机的瞬间,电路中会产生一个持续时间小于1微秒的高强
度尖峰脉冲,其脉冲电压值至少可以达到稳定的输入值的3倍以上,电流可以达到稳
态值的10倍以上,由于持续时间极短,因此,其单位时间内的能量密度非常高,  如果
电容器的使用电压偏高,此时实际加在产品上的脉冲电压就会远远超过产品的额定
值而被击穿.  因此,使用在此类电路中的钽电解电容
<http://www.cdindustries.hk/>器容许的使用电压不能超过额定值的1/3. 如果不
分电路的回路阻抗类型,一概降额50%, 在回路阻抗最低的DC-DC电路,一开机就有可
能瞬间出现击穿短路或爆炸现象.在此类电路中使用的电容器应该降额多少,一定要
考虑到电路阻抗值的高低和输入输出功率的大小和电路中存在的交流纹波值的高
低.因为电路阻抗高低可以决定开关瞬间浪涌幅度的大小。内阻越低的电路降额幅
度就应该越多。对于降额幅度大小,切不可一概而论. 必须经过精确的可靠性计算
来确定降额幅度.

    *2.电路**峰值输出电流过大(*使用电压合适*)*

     钽电容器在工作时可以安全承受的最大直流电流冲击I,与产品自身等效串联
电阻ESR及额定电压UR存在如下数学关系;

      I=UR/1+ESR

    如果一只容量偏低的钽电容器使用在峰值输出电流很大的电路,这只产品就有
可能由于电流过载而烧毁.这非常容易理解.

    *3. **钽电容器等效串联电阻**ESR**过高和电路中交流纹波过高导致的失效*

当某只ESR过高的钽电容器使用在存在过高交流纹波的滤波电路,即使是使用电压远
低于应该的降额幅度, 有时候,在开机的瞬间仍然会发生突然的击穿现象; 出现此
类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电容器的ESR和电路中的交流纹波大小严重不匹配. 电容器是
极性元气件,在通过交流纹波时会发热,而不同壳号大小的产品能够维持热平衡的容
许发热量不同.由于不同容量的产品的ESR值相差较高,因此,不同规格的钽电容器能
够安全耐受的交流纹波值也相差很大, 因此,如果某电路中存在的交流纹波超过使
用的电容器可以安全承受的交流纹波值,产品就会出现热致击穿的现象.同样,如果
电路中的交流纹波一定,而选择的钽电容器的实际ESR值过高,产品也会出现相同的现象.

     一般来说,在滤波和大功率充放电电路,必须使用ESR值尽可能低的钽电容器.
对于电路中存在的交流纹波过高而导致的电容器失效问题,很多电路设计师都忽略
其危害性或认识不够. 只是简单认定电容器质量存在问题. 此现象很多.

    *4 . **钽电容器漏电流偏大导致实际耐压不够*

此问题的出现一般都由于钽电容器的实际耐压不够造成.当电容器上长时间施加一
定场强时,如果其介质层的绝缘电阻偏低,此时产品的实际漏电流将偏大.而漏电流
偏大的产品,实际耐压就会下降.

     出现此问题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关于钽电容器的漏电流标准制定的过于宽松,导
致有些根本不具备钽电解电容器生产能力的公司在生产质量低劣的钽电容器. 普通
的室温时漏电流就偏大的产品,如果工作在较高的温度下,其漏电流会成指数倍增
加,因此其高温下的实际耐压就会大幅度下降. 在使用温度较高时就会非常容易出
现击穿现象.

     高温时漏电流变化较小是所有电容器生产商努力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因此,此
指标对可靠性的决定性影响不言而愈.

如果你选择使用的钽电容器的漏电流偏大,实际上它已经是废品,出问题因此成为必然.

    *5 .**钽电容器使用时的生产过程因素导致的失效*

      很多用户往往只注意到钽电容器性能的选择和设计,而对于贴片钽电容
<http://www.cdindustries.hk/>安装使用时容易出现的问题视而不见;举例如下;

      A, 不使用自动贴装而使用手工焊接, 产品不加预热,直接使用温度高于300
度的电烙铁较长时间加热电容器,导致电容器性能受到过高温度冲击而失效.

     B,手工焊接不使用预热台加热,焊接时一出现冷焊和虚焊就反复使用烙铁加热
产品.

     C,使用的烙铁头温度甚至达到500度. 这样可以焊接很快,但非常容易导致片
式元气件失效

        贴片钽电容实际使用时的可靠性实际上可以通过计算得出来,而我们的很
多用户使用时设计余量不够,鲁棒性很差,小批实验通过纯属侥幸,在批生产时出现
一致性质量问题. 此时,问题原因往往简单被推到电容器生产商身上,忽略对设计可
靠性的查找. 钽电容器使用时的无故障间隔时间MTBF对于很多用户来讲还是一个陌
生的概念. 很多使用者对可靠性工程认识肤浅.过于重视实验而忽略数学计算. 导
致分电路设计可靠性比整机可靠性低,因此,批量生产时不断出现问题. 不懂得失效
是一个概率问题,非简单的个体问题.实际上钽电容器使用时容易出现的故障原因和
现象还很多, 无法在此一一论述.如果有使用时的新问题,可以及时交流.

网友:
应该就是ESR的问题,换电解电容试试。你没有负载的情况下上电所有压力都集中在这枚钽电容上了,钽电容ESR低,所以挂了

网友:
开关电源不要用钽电容!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回复,我这边不是开关电源,而是一个分路电源控制电路,即12VDC电源入后分成若干可控制的电源回路出去。实际应用的是电池,做实验用的是开关电源。对于ESR问题也查过,说钽电解ESR是比铝电解要低的。由于必须用钽电解,那钽电解的电压要求是多少呢?现在选的是25V,实际电压在12V,已经是有50%的额度了。

网友:
电容质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