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大家常用的电源管理芯片,就是锂电池供电的系统,插上USB之后就USB供电并且对锂

楼主(2012-02-01):
RT!!

之前看到过这样的贴,不过我找不出来了。望大家推荐一个常用的,谢谢!!!!

网友:
好像没有集成在一起的吧,因为电量计需要AD采样,要是和充电集成了充电时发热会对电量计的精度造成影响

美信有好多电量计产品,你可以去看看

楼主:
刚刚找到了一个大家比较常用的BQ24070,的确是不带电量检测的,是我记错了,不过不带的也没有所谓!!

网友:
usb能提供多大电流啊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明天回去挨个找资料,现在手机上的。找一个外围电路比较简单的,体积比较小的,大家都来说说楼上这几个芯片的区别!

网友:
我也想要~~~~~~~~~~~~~~~~~

网友(2012-03-28):
CN3052/CN3062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tp4055
mcp73832

网友A:
http://download.ourdev.cn/bbs_up ... ev_713433IOFFRJ.pdf

网友:
"美信新出的MAX17040非常有趣,可以选择读取电压,也可以直接读取百分比。跟电池并联,相当于也是读取电压,但是精度非常高,而且充电时也能精确获取百分比。内部有特殊的算法。在换电池时,大概有3分钟左右无法准确显示,应该是算法在重新计算。3分钟后又准确了。"

“  现在的手机都提供一个粗略的电池电量显示功能,但是随着电池的老化,这个功能的准确性将大打折扣,有时候甚至会出现相当大的误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TI发布了一个小型芯片bq27500,别看它的大小只有2.5 mm x 4 mm 但是却可以99%的准确预测手机的运行时间。”

小弟引用的这两段话应该有用
准确测量便携式设备电池剩余电量的方法 (1)
(本文转自电子工程世界:http://www.eeworld.com.cn/Test_a ... 8/article_3003.html)

网友:
你想要什么价位的,ltc的很多,ti也有,台湾产的也有eup8075大概3元人民币。我最近也在找这种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嗎?

这个是哪个产品上的电路啊?

搭车问下有的充电器就是一个阻容充电,大家都知道电容可以恒流
但是他又没有额外比如手机恒压保护装置,会不会把电池冲爆?

网上买的LED充电台灯。

网友:
bq24610德州仪器的。。。。

楼主:
之前的N8平板充电部分坏了,于是拆了研究一下,里面的电源管理芯片是HB6298B的,深圳合太的产品,支持单节/双节锂电池,批量也是3块钱多一点。

网友:
看来以后电量检测,不能只靠量电压了。

网友(2012-05-17):
看了前面的达人说的,明天我也挨个看看,能否能用

网友(2015-02-03):
mark  10楼那个好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download.ourdev.cn/bbs_upload782111/files_50/ourdev_713433IOFFRJ.pdf

什么工具画的原理图,好漂亮。

网友(2015-03-11):
MARK....锂电池充电管理方案。谢谢~~~

网友(2018-12-17):
锂电池 电源管理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