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 *p=(*)(0xff);

楼主(2012-02-01):
int *p=(*)(0xff);
怎么解释 说下原理谢谢

网友:
int *p=NULL;
p = (*)(0xff);
同上,
把0xff强制转换为指针并赋给整形指针变量p。

网友:
int *p=(int *)0xff;

楼主:
回复 网友A:
int *p=null;
p = (*)(0xff);
同上,
把0xff强制转换为指针并赋给整形指针变量p。

这是指针变量的强制转换啊
如果*p=&i;
那么*(0xff)=&i;
即0xff=&i;

这样对吗?
把一个内存的地址强制转换为指针有啥用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对,*p=&i;代表的意思是,p变量存的是i的地址。
内存的地址强制转换为指针有啥用啊 ?
如果你想对内存的一个地址进行操作,不用指针怎么操作呢。
比如用单片机,你可以看见好多的寄存器,其实那都是编译环境给你集成好了。以avr的mega16为例
DDRB是个控制端口B方向的寄存器,为什么他就能控制,别的就不能呢
实际上DDRB只是一个符号,真正的定义是#define DDRB=*(volatile unsigned int *)0x04;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对,*p=&i;代表的意思是,p变量存的是i的地址。
内存的地址强制转换为指针有啥用啊 ?
如果你想对内存的一个地址进行操作,不用指针怎么操作呢。
比如用单片机,你可以看见好多的寄存器,其实那都是编译环境给你集成好了。以avr的mega16为例
ddrb是个控制端口b方向的寄存器,为什么他就能控制,别的就不能呢
实际上ddrb只是一个符号,真正的定义是#define ddrb=*(volatile unsigned int *)0x04;

噢 原来是这样 万分感谢

网友(2014-04-13):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rr =  (int) (r * 0xff); 这个代码如何解释呢

网友D:
*rr =  (int) (r * 0xff); 你好这个代码如何解释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r =  (int) (r * 0xff); 你好这个代码如何解释呢

意思是将 r*0xff 强制转化为int类型,然后放到rr指向的地址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意思是将 r*0xff 强制转化为int类型,然后放到rr指向的地址内

那 r*0xff表示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