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问题,能不能用两个充电器同时对同一个电池充电

楼主(2012-02-01):
问个充电问题,给18650也就是4.2V的锂电池充电。
可以两个充电电路同时对一个电池充电吗?
也就是拿两个充电器对同一个电池同时充电

网友:
有这样的必要吗?

网友:
如果是标准的恒压恒流充电,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效果和一个有什么不同?如果电流大了或者电压加倍,电池不是都废了吗?

网友:
如果你用两个充电的话,按理说应该是采用两个并联吧,那样的话充电电流不是翻倍了?

感觉应该这样的话会大大缩短电池使用寿命!

网友:
如果两个充电电路都是锂电池充电电路的话,只要相加电流不超过锂电池最大充电电流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