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人开发一款基于PC的简易示波器模块(含信号输出)

楼主(2012-02-01):
新年好,各位
经常看论坛,自己学习不给力,想请人开发一个基于PC的简易型示波器模块,主要功能比示波器简单,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有兴趣的朋友联系我,报个价。

mail:j.news.z@gmail.com

基本要求如下:

基本技术要求

1.        被测信号频率范围:0-10MHz
2.        信号电压幅值:0-10V
3.        被测信号通道:2-4路
4.        电压测试分辨率:<500uV (10位或12位AD),假设输入信号小于1V时。大于1V时根据量程的倍数,分辨率随着调整。
5.        方波和正弦信号输出:0.05-100K可设置,具备前级放大,可带动1-2W的负载。(信号峰值2V左右)
                           正弦信号频率为:1HZ-100K。

功能
1.        具备本地RS232通信功能
2.        实时测试两路电压幅值、峰峰值、均方根值、频率等。
3.        具备4路外部低频信号接入测量功能(可用于温度、湿度等),可采用芯片内部AD(采样率不小于10K)。
4.        具备FFT运算
5.        具备简单的数字滤波功能。

其他:
1.        串口协议。方便读取两路采集信号的幅值、峰值、均方根值、1K以下频率信号的波形及频率参数等。
2.        USB供电最好。
3.        测控软件:能通过切换的方式同时显示两通道的波形、幅值(均方根值)、峰值及对应的温度和湿度。
4.        具备相关测试参数的存储功能(后台方式实现)。

至于设备的供电,我以前买过汉泰的DS05200,对方是用USB供电,不知道这个难度有多大?
后面因为DSO5200的二次开发支持不好,只能放弃了。

如果能用USB供电最好,不行就只能外界DC电源。
不行就采用串口转USB的方式,这样简化了USB这块的考虑,现在的PC都没串口了,我的采集信号频率不高,不知道串口传输有没有问题。
实在不行,考虑频率再下降点。

其他的细节,欢迎讨论。

网友:
帮你顶, 我也想找高手(付费)做东西

楼主:
这里面确实高手很多!

网友:
4路同时工作,10MHz,8bit时候就已经超过USB2.0的极限了吧

网友:
建议直接购买NI的示波器卡。有各种接口可选的。
功能强大,性能稳定。价格也高高在上。

网友:
跟我这个板子功能差不多:

1. -500V ~ 500V 交直流电压表功能;

2. 32M 采样率示波器通道;

3. 100M采样率(10M输出)任意波功能,带功率输出;

4. 4.3寸 TFT / USB 。。。。。

不过我这个板子设计冗余,是用于学习的 ....

网友:
楼上的how much?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价格?

楼主:
4路同时工作,10MHz,8bit时候就已经超过USB2.0的极限了吧
-------
考虑降到2路同时工作。

而且我对传输波形的要求可以调整,比如1M以下本地串口传输。1M以上只需要传输均方根值和峰值,以及频率等参数。

楼主:
1. -500V ~ 500V 交直流电压表功能;

2. 32M 采样率示波器通道;

3. 100M采样率(10M输出)任意波功能,带功率输出;

4. 4.3寸 TFT / USB 。。。。。

不过我这个板子设计冗余,是用于学习的 ....
-------------------------------------------------
感觉是好东西,呵呵

AD位数比较低吧

楼主:
建议直接购买NI的示波器卡。有各种接口可选的。
功能强大,性能稳定。价格也高高在上。

---------
NI的价格确实承受不起,加上自己开发能力也有限,没办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how much?

还没生产出来,价格还没定。到时候我会开源,请大家期待

网友:
1k以内就要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1k以内就要一个!

当然 1k 以内。。。

再上一个正面照片。。。到时候会在本论坛开源。

网友:
那我就预定一个,预计啥时候能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我就预定一个,预计啥时候能出来?

就在最近,具体日期还不好说。。到时候通知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那我就预定一个,预计啥时候能出来?
就在最近,具体日期还不好说。。到时候通知你

同期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加你QQ 记得通知哦

网友:
绝对要预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