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LM1875电路,求指点,这样布线,不会自激吧?

楼主(2012-02-01):
第一版的乱画,然后去制板回来后发现,杯具滴自激了
这个是第二版的了,重新画过了
AD9文件,如果可以,直接就可以制板了

楼主:
板框还没画,边框已经缩进了,通孔也加大了,稍作修改就可以拼大板了

楼主:
补充,PDF文件

网友:
贴图多好。。。

俺只看了布线,地线太...细了,尽量用大面积地。

楼主:
花生兄,这个地线是50mil了啊,大面积地不就是铺地了吗?功放板铺地不好弄吧?

网友:
EC3,EC4 转180度不好点布线吗, 看那个地线在这里打圈圈

网友:
google image "LM1875 PCB"
我觉得他们画的都比你好。

网友:
对地线使用敷铜方式加大面积,不是整板敷铜。

说到布局,感觉多考虑下元件排放会好很多。

网友:
器件再排排好

走单面 画负片

网友:
一点接地就行,信号线细点没关系

网友:
地线要处理好,小信号跟大信号的地不能混,要顺着来

网友:
元件大小比例不对吧?桥堆那么大,电容却那么小。电脑软件自动布线的?
以我的观点,这板就是十元的打样费,也不要打了。

网友:
地线不好,双声道分开,单点接地很重要。

网友:
功放一定要一点接地,这样处理可以减小很多的交流声。
地线和电源供电线要粗,如果实在走不开,那就在走线上面开窗口,板子回来之后堆锡。这样可以增大电流能力。
两个通道的电源,地线都要分开走,不然通道隔离度会出问题。
喇叭的接地点,有问题,要单独走两条线到主供电电源的滤波电容那里。

网友(2012-12-23):
不是很好哦,前面的都说了,声道就近输出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