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款MOSFET!!

楼主(2012-02-01):
大家有谁用过如下规格参数的MOSFET吗?
规格参数:Id>100A,Vdss>120V,Rds(on)<10mΩ。
有用过的,麻烦大家推荐一下,小弟在此先谢过啦!

网友:
找两个MOS并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有需要会联系你的

网友:
一般电流大的话,通态电阻都会小一些,这种要求的你到官方网站去看有很多符合要求的!比如英飞凌的!

如果直接用这么大功率的话,散热不好处理的,采用多个并联会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