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学习应答信号总结

楼主(2012-02-01):
这两天研究I2C总线,用51单片机,遇到了困难,被应答信号给卡住了,不过总算是解决了。

在这发个学习总结。有不对的,希望高手指点。

上图为应答信号时序图

在单片机系统中,单片机和24c02是互为发送端和接收端的。

首先关于发送端和接收端的定义得明确一下:

发送端:往I2C总线上送数据的设备
接收端:从I2C总线上获取数据的设备

时序图上,能看出来,发送端在发送数据后,要在SCL第9个脉冲来临前把SDA拉高,以等待接收端发来ACK信号,接收端在接收到数据后,会向发送端发出ACK信号,也就是图上标的ACKNOWLEDGE

1、当单片机向2402写数据的时候,会向I2C总线发送数据,这时单片机作为发送端。
2、24c02作为接收端。反过来,读取24c02的数据时,单片机就成了接收端,2402成了发送端。

一、单片机作为发送端时,当它发送完一字节的数据后,
需要执行的语句是:
/**************************************
接收应答信号(写数据时)

检测24c02,是否产生应答信号,
若24c02,接收完一字节数据,则产生应答信号。告诉单片机已接收到数据。
若24c02,没接收到一字节数据,则产生非应答信号。告诉单片机没接收到完整的数据。此时可根据程序重复发送。
**************************************/
void recv_ack()
{
        uchar i;                                        //声明i变量,不应答时延时
        sda=1
    delay();                                        //释放SDA,等待24c02发送ACK应答信号
while((sda==1)&&(i<250))i++;// 一、若24c02发送ACK应答信号,即SDA=0,时序图的ACKNOWLEDGE信号
二、若24c02没发送ACK应答信号,即SDA=1,时序图的NOT ACKNOWLEDGE信号,则延时到I>250,默认已应答。
    scl=1;
        delay();
        scl=0;
        delay();                                        //确认接收到应答信号SCL=H>L
}
二、当单片机作为接收端时,如果接收多个数据,那么,在每接收完一字节的数据后,

都要执行以下语句:
/**************************************
发送应答信号(读数据时)

产生应答信号即已读完一字节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send_ack(bit ack)                        //发送DATE后,接收端SDA=L,后发送端SCL=H>L
{
sda=ack;                                        //ack=0应答ack=1不应答,
即向24c02发送ACK应答信号,说明已接收到8位数据,使24C02地址自己加1
        scl=1;
        delay();
        scl=0;
        delay();                                         //产生应答信号SCL=H>L           delay()>=4.7us
}

如果只接受一个字节的数据,那么就不发送ACK,这个时候,
要发送非应答信号即SDA=1,时序图的NOT ACKNOWLEDGE信号
就要把SDA置高,即执行语句:SDA=1

把ACK置1,后产生STOP信号,告诉24C02单片机停止接收数据,不用再发送了……

网友:
严格对照着时序图写代码就好办了 当初写1602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自己还有点问题,学习中

网友:
楼主,也是在广州上班的吗?我是在广州上班的,有空可以交流下。我现在也在自学单片机

网友:
很好!学习一下!

楼主(2012-03-10):
回复 网友A:

在广州上学,呵呵呵~~

网友:
可以哟。。其实还有很多不标准的I2C总线。小伙子

网友(2012-04-12):
谢谢啊,正在学习中...

网友(2013-01-26):
感激不尽!为了这个,苦了我1个多小时,看了楼主的帖子,瞬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