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老师, 我的示波器出了点故障, 不知道从何查起!

楼主(2012-02-01):
示波器一直放着没用, 那天装了个电池上去, 试了试, OK, 然后就一直放着了, 今天拆出来发现无法启动了, 看得到屏幕背光灯是亮的, 但屏上没任何显示, 开机关机的时候,可以听到继电器开关的声音。

我该如何定位一下问题呢?   请魏老师有空时指点我一下。

网友:
调节一下垂直灵敏度,看是否有继电器响声,用来判断程序是否运行,有没有测电流是多少?

网友(2012-04-18):
有没有人遇到过RIGOL的示波器的背光灯问题,突然不亮了,但是程序是运行的

网友:
我猜是屏的排线脱了。
屏初始化不成功不会运行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