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龙逻辑分析仪选择 LAP-C16128 VS LAP-C16064

楼主(2012-02-01):
LAP-C16128 和 LAP-C16064, 价格差了1K左右, 有没有兄弟用过, 实际使用中差距大吗?

网友(2012-03-07):
区别就是存储深度的问题,前一个是128K后面一个是64K,其余是一样的,软件都是一个安装包的。

网友(2012-05-04):
差一半的深度,成本不多,差价就这么多,楼主如果想存储更多的结果就选深度大的吧

网友(2012-06-11):
以前在这家公司的国内工厂做过,产品质量一般吧,软件还可以。

网友:
原来听说能破解,现在不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