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132的定时器的使用

楼主(2012-02-01):
为什么我用TI里面的例程,使用定时器不能运行的?

网友:
时钟源选对了没有

看看寄存器是不是配置上有问题

网友:
具体的设置 你都打开了么??

网友:
首先看单片机使用的晶振有没有起震,然后再看定时器时钟源有没有选对,在看看定时器控制寄存器有没有设置对。TI的例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