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左右的数字示波器求推荐 新旧均可

楼主(2012-02-02):
本人纯新手 会用但是只了解示波器的主要性能参数 具体参数怎么影响性能的不甚了解 打算入手一台示波器 主要用在模拟信号上 不过配合单片机开发可能还会用到PWM信号 看了下坛子 貌似tds210不错 但是被这个帖子唬到了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923110 又看了下SDS7102 但是很多人说售后不行 质量和稳定度一般 那么大家有没有推荐的信号 价格2000左右不要幅度太大就好 新旧皆可

楼主:
还有UTD2102CEL和DS1052E 求推荐

楼主:
UTD2102CEL几乎是我找到的唯一一台垂直精度1mV的 这台的稳定性如何 有没有用过的筒子请介绍下

楼主:
版主 求审核啊

网友:
呵呵,没人理你,顶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utd2102cel几乎是我找到的唯一一台垂直精度1mv的 这台的稳定性如何 有没有用过的筒子请介绍下

为什么一定要垂直精度1mv呢

网友:
最近也准备买个, 本来想买优立德,问过朋友说国产的普源的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utd2102cel几乎是我找到的唯一一台垂直精度1mv的 这台的稳定性如何 有没有用过的筒子请介绍下
为什么一定要垂直精度1mv呢

楼主要看模拟信号

楼主:
谢谢帮顶 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价位的比较合适的请推荐啊

网友:
俺用的SDS7102,用的挺不错,关键是薄,占空间小,屏幕大啊~
大屏看到爽,2K 露头~

网友:
亲身经历,打死别用国产,也许刚买来你觉得比较新鲜,但是持续使用一年半载之后,噩梦就要开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不能说你用了一款国产的然后就一棍子把国产的都打死吧,再说了如果国产的仪器都不好的话,那我们的东西怎么还能出口呢

网友:
我用过45种示波器,年代跨度很大,总体感觉:

1:力科的系列  精度很高     所有数据 你想要的  不想要的都可以得出来   但反应不是很快   价格也高
2:泰克新款显示质量普遍不理想  即便TDS7104也是如此   但老型号就不一样了  TEK系列 年代久  但最结实耐用
3:安捷伦 华而不实   一个字:贵!  功能一般
4:老惠普(HP)  和老泰克一样   值得拥有和收藏

  所以建议找高手陪同挑选一台二手的   国产的不是我不支持  主要是关键时候掉链子 麻烦比收益大,做工太差,
数字电路不是开玩笑的   你们可以找老型号泰克示波器 拆开看看  看看工程师的作品   关键是什么才是工程师 !

网友:
我觉得楼主应该先说清楚他要分析的信号的电压和频率范围等指标,这样才好挑选合适的仪器。毕竟仪器类的价格和性能相关,甚至是指数型相关,所以要先看要求,才能定出价格范围吧。

网友:
數字的宜新不宜老,hp年代的數字的話真的是個古董。12樓的不妨具體聊聊新的差在哪兒。不光是拆了看,更重要是實際測量上。

网友:
12楼是用过4~5种示波器吧?过10种以上估计都数不清多少了……

网友:
UTD2102CEL 我在用. 用了一年吧..感觉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