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 常州同惠手持电桥的用的是什么工作原理?和 优利德UT603电感电容表差价怎么这

楼主(2012-02-02):
常州同惠手持电桥,用的也是坛里大家DIY LC测试仪的原理吗?同是手持式电感电容测试仪,差价怎么这么大?

网友:
坛里大家DIY LC测试仪使用移频振荡器方法,频率是根据测试元件.只有电感或电容值读数.
(结构简单只需要比较器,单片机和参考电容;但非常准确).

手持电桥使用自动平衡电桥. 选固定频率的正弦波测量元件其电压和电流的大小和方向.
经过单片机计算后,可以得到的其它值读数(D, Q, θ, ESR) and serial or parallel mode value of L/C/R.
(比较DIY LC测试仪结构复杂很多).
以下作为参考:
【 LCR DIY 完工 基于 STM8S105的 ,测试结果基本满意 】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20879&bbs_page_no=1
自动平衡电桥原理分析,为自制 LCR 冲锋了 (属于论坛:其它仪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31093&bbs_page_no=1&bbs_id=3043
适合业余爱好者DIY高精度数字电桥 (属于论坛:其它仪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152439&bbs_page_no=1&bbs_id=3043

网友:
关注电桥,想弄个便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惠的手持电桥质量和精度还是可以的。我去年买了一个,1100CNY,用它测变压器漏感,与公司的高档LCR测量仪测得数值偏差不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