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位选和段选的先后顺序问题

楼主(2012-02-02):
是不是最好先段选在位选,因为如果先位选的话上一次存在的段选会影响这一次的段选,使得数码管显示上一次段选的信息,虽然只是一下,请问这个解释对不对?谢谢

网友(2012-06-03):
当然先开开关了

网友:
嗯,这会有残影

网友:
无所谓,只要有消影就行。
设BITPORT是位选端,SEGPORT是段选端,共阳动态显示,码表SEG[]

1.先段:
for (i=0; i<4; i++) {
    SEGPORT = SEG[i];
    BITPORT = ~(1 << i);
    Delayms(10);
    BITPORT = 0xFF;
}

2.先位:
for (i=0; i<4; i++) {
    BITPORT = ~(1 << i);
    SEGPORT = SEG[i];
    Delayms(10);
    SEGPORT = 0xFF;
}

网友:
如果不消隐的话同意楼主,否则容易出现鬼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