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unction

楼主(2012-02-02):
我在写PID程序时,外部输入一个指令command进行位置控制,如command=100,当前位置是50的话,要加个S-Function,实现位置的非线性
请问S-Function程序是怎么写的?

网友:
楼主说的是MatLab里面的S-Func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写成DSP程序,我扣扣554254640,可以交流

楼主:
有做过这方面的吗

楼主:
主要客服运动大惯性的问题

网友:
你要用z变换,离散化后编程,有采样率问题
连续仿真可以用s function.但最后还是要离散化再仿下

楼主:
有人做这方面的吗

网友:
S-Function是Simulink环境中专用的,可以使用M语言或者C\C++\Fortran编写,使用S-Function API与Simulink交互;最简单的,就是按照M语言的风格写;至于你说的要写成DSP程序,是不是你先在Simulink环境搭建模型然后利用自动代码产生DSP程序呢?

楼主:
不知道各位认为我用S-Function实现我这样的功能妥不妥?

楼主:
外部输入一个指令command进行位置控制,如command=100,当前位置是50的话,要加个S-Function,实现位置的非线性,就是在快到100的时候慢下来。

网友:
看看这个是不是楼主要的: http://mall.cnki.net/magazine/Article/ZDYY200102008.htm
另外,M语言写S-Function时在自动代码生成时可能有些问题要注意,具体参考恒润科技的《MATLAB的S-Function编写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c语言的,网上虽然有,貌似不是我想要的

楼主:
有做过的吗?类似于电梯快到几层了,会慢慢停下来

楼主:
有人做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