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工业机床上很少用MACH3软件?

楼主(2012-02-02):
请教:为什么工业机床上很少用MACH3软件?

网友:
mach3是通用软件。现在很多机床都有专用软件。专用软件使用起来比mach3方便。毕竟是专门设计的。设计的时候考虑了机床自身的特点。

网友:
别说工业,就是广告行业用mach3的都很少,广告行业维宏卡占99%。

网友:
mach3也是有版权的。

网友:
台式机有几个正版Windows?

答案一样

网友:
Mach 是业余软件,不稳定,问题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台式机有几个正版windows?
答案一样

所有品牌机出厂都预装有正版的系统。

网友:
mach3有以下问题,我认为导致无法在工厂推广

1,无合适配套的控制套件,普通打印口输出信号并不适合哪种以米计算的单位长度移动
2,对相对运算支持不是很好,相对运算下无法中断
3,断点问题很大,无法正常断点会导致很多问题,实际使用中经常会废料
4,相关资料难找,现在这里讨论的都是雕刻机为主,实际工厂使用中以切割机和车床为主,这部分资料太少
5,无好的操作界面,现有操作界面多数是mach3自己的,并不适合在实际应用中使用

网友:
Hobby玩家用的最多,有关cnc的视频十之八九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