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3环之PID程序,有偿2000

楼主(2012-02-02):
电机控制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3环的框架已有,转化为程序很困难,希望高手指点。QQ:554254640

网友:
目标位置                 - 测量位置 = 位置偏差,PID计算出速度
目标速度(PID计算出速度)- 测量速度 = 速度偏差,PID计算出电流
目标电流(PID计算出电流)- 测量电流 = 电流偏差,PID计算出最终控制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我现在的PID很复杂,不是最基本的,又是前馈,又是抗饱和,又是S-Function,又是低通、notch等滤波,所以在变成程序上很有难度,还望指点。

网友:
先实现最简单的,然后再慢慢加。

楼主:
简单的已经实现了

网友:
赌东道赌东道赌东道的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1个1阶串一个2阶的就可以了

你的传函已经有了吧?

楼主:
有做电机控制的吗

网友:
你控制什么电机都没说。。。。。

网友:
我有,dsp2047的,汇编+c,PID控制,无先进控制算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2个建议:-

1. 到TI网站上搜 PMSM3_4,下载下来。基于2812和2808的PMSM电流,速度和位置3闭环全套源程序和step by step调试流程都有。
2. 请别人做的话在2k后再加一个零。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QQ是多少啊,一起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