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PCB上过大电流用的铜条是不是就是铜线呀?还是需要特殊定做,想用铜片,网上搜了

楼主(2012-02-02):
请各位给推荐几个厂家

楼主:
咨询了几个都做不到那么小得铜片我想要做0.5*3*220

网友:
多数都是裸露出铜箔上锡,更大电流有用铜预制件的,但没见过用铜片的。

楼主:
我有6路电机,每路20A。搪锡不够用啊。

网友:
可以使用康铜丝

网友:
可以用铜条或者钢条焊上去,我们公司的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