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步进电机 前后驱动运输带,因有载重,会导致两台电机转速不一致。因特殊需要,两台步

楼主(2012-02-02):
RT

网友:
步进电机扭矩足够时,正常的驱动设计是不会失步的.你的原因是扭矩不足够还是驱动设计错误?

网友:
做个反馈点

网友:
还是从防止失步上入手吧。

网友:
实在难搞,就用机械联动。

网友:
直接 齿轮传动,

网友:
步进电机驱动传输带?第一次听说。一般都用直流电机啊。步进电机是把脉冲信号转换成角度的。

网友:
用一路脉冲信号发给两个驱动器控制两个电机,升降速做的缓一点。

网友:
失步会积累,长期运行后可能会出问题,
加个低精度的编码器,比如30线的,我自己做了个,大概10元成本,就可以搞定这个问题。

网友:
省掉一台步进电机,改用轴承

楼主:
现在想用STM32采集正交编码器,对他们转过的角度进行比较修正,我想这个应该容易实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省掉一台步进电机,改用轴承

+1  应该是从动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省掉一台步进电机,改用轴承
+1  应该是从动轮

老板要求的两个电机,应该有他的理由吧

网友:
老板媳妇是推销电机的吧,有数量任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板媳妇是推销电机的吧,有数量任务?

两个电机要载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