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伪随机序列发生器,有几个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2-02-02):
各位好,最近在看伪随机序列发生器,看了些资料,但是有个地方还是没有看明白。

主要是从生成多项式与生成框图和verilog代码怎么对应的。

比如下面的资料:

P=X15+X14+1 (原文件名:graph.jpg)

他的生成多项式是P=X15+X14+1,但是看生成框图,只是把第14位和第15位抽头异或了,这样不就成了P=X15+X14
那么把“1”呢,代码里也是这样子的:

P=X15+X14  1哪里去了? (原文件名:code.jpg)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生成多项式里的“1”在框图和程序中都不见了
还请各位熟悉的能指点一下,多谢各位了

网友:
图中最左边那个移位寄存器输入抽头便是"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中最左边那个移位寄存器输入抽头便是"1"

多谢回答,但是最左边那个并没有抽头,你看箭头方向,是把最高两位异或后赋给了最低位,即最左边。代码中也是如此

网友:
最后的1加不加影响不大,就是个取反 ,,,我的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图中最左边的那个虽然是进入方向的,但也算一个;

伪随机序列有很多种,楼主给出的这种属于m序列,也叫最大长度序列;m序列一般由LFSR产生,有两种结构形式,Fibonacci和Galois;楼主给出的图中是Fibonacci结构的;我用m序列很多年了,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