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读取问题,振南老师的和网上的都试过了,MMC,SD,SDHC也都是过了,就是不行

楼主(2012-02-02):
SD卡读取问题,振南老师的和网上的都试过了,MMC,SD,SDHC也都是过了,就是不行。
卡在复位和初始化,有的时候偶尔能通过,但是非常不稳定。最多通过复位和初始化两步,再往后的肯定出错。为什么呢?
STC12LE5A60S2主控,

楼主:
如果没有外加上拉电阻,设置成推挽输出,可以吗?

网友:
1:确定硬件无问题。
2:初始化的正确性。
3:SPI降低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置成强推挽是可以的。不必上拉,2楼正解。初始化和复位时SPI速度必须慢。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问题解决了。原因很纠结。
首先,片选的那个引脚貌似除了问题,无论如何也不能拉低(我也很好奇,即然这样,为什么初始化偶尔还能通过呢……?)
其次,调试的时候用的是电池,电池用久了电压有点低。
程序上面没有问题,一开始调试了半天,方向找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