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c51 硬件仿真怎么查看某个延时函数实际用了多少时间?

楼主(2012-02-02):
假如我有一个延时函数 delay_100us(2); 意思是延时200us,可实际这个函数可能不是延时这么长时间,怎么在keil硬件实时仿真器里面查看到这个函数执行了多少时间?

网友A:
设置断点,debug模式下有个 sec 看下图

网友:
ls的,人家问的是硬件的!io输出吧,虽然也不准!

网友B:
IO翻转,然后测量频率。。。。。

网友C(2012-10-09):
keil   窗口右下角  有时间

网友(2013-05-02):
引用 网友C:
keil   窗口右下角  有时间

是有时间,可是没有变化,一直都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翻转,然后测量频率。。。。。

这个方法实在,我也用过

网友:
哈哈,弄一个定时器,在进入函数之前将定时器的计数器的值赋值给某变量,出函数后再赋值给另外一个变量,然后用串口发送上来,这是没有仿真器的做法。
有仿真器的话直接设置断点就好了。

网友:
那个和keil软件仿真,跟那个一开始单片机的选择型号也有关系吧!@@@

网友D(2014-07-08):
引用 网友A:
设置断点,debug模式下有个 sec 看下图

请问一下,这个是哪个窗口的,怎么没有找到。看寄存器,好似你用的也是51内核吧!!!!!!

网友:
三楼回答的有对啊  四楼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这个是哪个窗口的,怎么没有找到。看寄存器,好似你用的也是51内核吧!!!!!! ...

view -> Registers wind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