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dio代码疑问。

楼主(2012-02-02):
看代码看了一天,大概的设备情况都清楚了,只是找不着程序入口。主程序中rt_init_thread_entry线程执行完后,就无从下手了

比如:按键操作、显示、播放这些功能都在哪里啊,有用过的,请教下。

网友:
radio大代码专门有个文档描述的,你找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文档是在论坛里面,还是在程序stm32radio_svn66文件夹里面啊?
怎么也没找着
如果有的话,可否麻烦发sunchao151@126.com邮箱里面,谢谢

还有2个问题想问问:
1、比如我现在想做个项目,使用的是128*64点阵液晶,菜单我在51里面实现过,但没有加入操作系统。不知道如何实现。
2、文件操作系统是否有查找功能(文件名查找、文件字符段查找)

网友:
回复 网友B:
0. 文件在发布 stm32radio_svn66 的这个贴子中就有。

1. 移植原来的代码。

2. 文件系统不会有此功能,可使用文件系统的接口实现此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aozima,我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