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做车载充电器,接入负载后电压骤降

楼主(2012-02-02):
如题,车充配置,12V输入5V输出。

无负载时,输出5V
接上电池充电,电压降为2V左右。

请求指导。先谢谢了。

网友:
电感的最大承载电流是多少?

网友:
估计你的采样电阻太大了,被限流了。

网友: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现在才开始做车充是不是有点迟?
就不会去买一堆样品回来参考么?

网友:
做成这样的看看! (原文件名:34063模块.jpg)

楼主:
回 Jigsaw :
电感最大电流不可考,就普通的200uH铁心电感。也试过将参考样品上的电感移动过来,结果一样跌落。

回sunnyhook:
采样电阻是指接7脚的电阻么?试过0.33和0.25左右都一样。

回dragon_hn:
被催的是即使把样品的电路和器件都替换过来了,情况依旧。

网友:
用这个芯片干嘛,电流小效率又低

网友:
取样没调好,看看在带载时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