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二手模拟示波器,回来发现,自检信号,测量幅值跟周期都不对,如何解决

楼主(2012-02-02):
安罗模拟示波器40M的。基准信号是1V 1kHz的信号,测量发现测量幅值跟周期都不对,幅值只有0.8v,周期只有0.8ms多点。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调整,是示波器的问题,还是探头的问题

网友:
不用探头试试。

楼主:
直接用导线连接上也是那样的。

楼主:
上传图片上传不了,很慢,我的伏格调的最大了。已经到了CAL处了。

网友:
用电脑输出个1KHZ的正弦波试试看到底是基准不准还是示波器不准。有两台比较也可以。

楼主:
我找个其他的示波器测量了一下,基准信号是对的,是示波器不准,我这个可以调吗?是二手日本安罗 40M的,
我测量12V直流电压,发现只有10v。刚买的,还没有确认收货呢。

网友:
退货。。。。纠结啥???

楼主:
我想问问是不是这个可以调整?自己对模拟示波器也不熟,实在不行就跟他退货啊。

楼主:
挺大的个头来回折腾好麻烦的。难道这么悲剧吗?

网友:
拍个小视频上来,给各位大虾看看吧。
我去年买了一台也是,幅值不对,不过,周期还是准的,将就用了。

网友:
上个面板图吧,幅值微调和时基微调归位了么

楼主:
论坛打开好慢,上传照片更慢。老是失败,幅值微调和时基微调归位了。两个通道都是那样,用模拟示波器真有点不习惯啊。波形也不能暂停。图片传不上去。日本安罗 BS-5504型示波器

网友:
测量仪器这种东西不准的不要轻易将就,不是专业维修仪器的也不要自己乱调。你不是还没有确认收货吗?让卖家指导你调,否则就果断退货了。

楼主:
上个图,有用过的帮我看看能不能调。谢谢。

网友:
肯定要开盖调里面的电位器了。

楼主:
引用图片【13楼】lanjie13515

伏格是0.2V   秒格是0.2s

网友:
X、Y都一样偏小20%肯定是阳级高压被调高了(因为阴极射线管的阳极电压越高偏转灵敏度越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亮度来掩盖示波管的老化,方法就是开箱调节升压电路的电位器让高压回到原来值

楼主:
正在申请退款中,那个人不给我退货,硬说没有毛病,说什么二手示波器不能要求太高,不给保证精度,难道差20%还是算是精度吗?不能理解,这玩意给他邮回去,我还得搭上邮费呢(省内邮费不是特别高)。

楼主:
打开看,电路上维修出好几处。 (原文件名:DSC06383_副本.jpg)

更换的元器件也都是配的,卖家还承诺没有维修过,我这样可以成功申请退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