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2012-02-02):
最近在学习步进电机的驱动,在网上下载到这个图,不知道是否能用,所以请大家讨论一下。
LM324的A和C部分是电压跟随器,应该是担心单片机IO口的驱动能力不够加的吧。后面的B和D部份就不知道是什么作用了,请大家分享一下知识。

楼主:
不太清楚工作的原理,这个原理图作者说是防振的,静音型的步进电机驱动电路。能详细的解释吗?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B和D部份主要作用是什么来的,工作过程是怎么样的,请大伙知道的解释一下。

网友:
B和D应该是作比较器用的,不知道用运放作比较器来用,速度够不够。PWM是参考正弦电压,CMP是采样端电压。二者比较输出高低电平信号来决定6219里边功率管的导通从而达到控制电流的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图是我抄实物的,不知道对不对,希望能提供更好的设计,谢谢!!这种设计算不算是基于PWM的细分驱动,能否真的有效减少噪声?

网友:
老兄,我确定你是做舞台灯的了。。。

楼主:
是的,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