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T 3.5寸盘(ST31000528AS),接口部分的塑料件摔坏,改做移动硬盘方案讨论

楼主(2012-02-03):
希捷1T 3.5寸盘。(Barracuda 7200.12 ,型号:ST31000528AS ),接口部分的塑料件摔坏,
摔坏原因:
购买高清播放器,将此硬盘拷贝好电影后装入机中快递回老家,到货后发现播放器中跟硬盘的接口,以及硬盘自身的接口的塑料件全部断裂。但播放器其余功能完全OK。
(此次回老家发现,实际上里面有个10uF电容脚断,100uH电感磁芯断开,主芯片散热器脱落。这种情况下播放器仍正常工作。。。。)

(估计硬盘没事?现在没法确认,手上也没有台式机来测试)。
现在的设想:将硬盘改做为3.5寸移动硬盘用。
具体没用过SATA接口的硬盘,所以不清楚细节,请过来人给点意见。

1. 硬盘不做任何处理,我的笔记本上有 ESATA/USB 的插座, 似乎可以买一条转接线,一头接笔记本的这个插座,另一头接这个硬盘的SATA插座(打算拆线焊死)。同时找到12V/5V电源焊死到硬盘上(二者放进一个盒子里)。
问题点:
  2.1 如何确认笔记本(东芝10,11年产品)支持SATA热插拔?BIOS中需设置?
  2.2 应该先确认这个硬盘支持SATA热插拔否?

2. 到硬盘维修点找同型号的尸体,拆插座换上,然后购买3.5寸移动硬盘盒,做成移动硬盘。
   或者不用换插座,直接把移动硬盘盒里面的接线焊死在硬盘上)

3. 最次的方案:买一条USB转SATA线,同时焊死12V/5V电源,只使用USB的速度。(这个方案应该没问题,不过比不上方案1??)

网友:
前车之鉴也,牢记!硬盘还是得用泡沫塑料层层保护运输。

网友:
淘宝买块同型号线路板换上即可。

网友:
太平洋电脑城,天桥下,,,10块钱买个坏的sata硬盘,拆,,,,焊接,,,修好,,,

网友:
SATA的标准支持热插拔

网友:
这个扮相拿来弄移动硬盘 坏的更快
还是做PC硬盘好

网友:
我有个一样坏的硬盘,把SATA线一端剪开,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再用热溶胶固定,定型。接到台式机上搞定。

电源线也可以用那种延长线剪开,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

把原来接口的干脆拔掉,和传统直插元件一样焊接,这样更牢一点。

另外 528AS的硬盘升级一下固件,这个是ST固件门的硬盘。

希捷7200.12固件缺陷硬盘信息:
型号:ST31000528AS/ST3500418AS
固件版本(Firmware):CC34
目前发现固件缺陷的是CC34版本

楼主(2012-06-02):
买了一条两头都是eSATA插头的线,剪断,焊死在硬盘上。搞定。
折腾的地方: 和PC与MCU的串口连接类似,eSATA插头跟硬盘上的SATA插座需要交叉连接。

XP系统,需要装SATA驱动。

楼主:
‘绷带’+ 热熔胶1

‘绷带’+ 热熔胶2

‘核心’板完工,加上珍珠棉,eSATA线也有了可以动的余量。剩下的就是找个合适的外壳。

网友:
散热不行啊,通电时间长点就过热的。
我有块IDE的外置着,扔一堆东西里头,有天通电了几个小时,一开HDTune马上报警(忘了是60还是70度了)。
LZ还是别折腾了,挂台式机上用吧。

网友:
这包得跟粽子一样
还是台式机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