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键盘上下键(MACH3软件)控制雕刻机的Y+和Y-,方向不正常(正负不定),求指导。

楼主(2012-02-03):
按键盘“向上键”应是Y+(Y轴向正运动),但停一下,还按“向上键”有时又会变成Y-(Y轴向负运动),按“向下键”也会有同样情况。
X轴,Z轴,没有这种情况,不解。求指导!

网友:
如果走刀路正常,就换一个键盘 试. 不会是键盘挂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导!
键盘绝对没问题,因为用鼠标按软件中的按键,同样故障。
您觉得软件还是硬件有问题的可能性大一点?

楼主:
怕我没说清楚,再描述一下:就是不停点动键盘“向上键”时,电机有时会向Y轴正向运动,有时会向Y轴负向运动。
各位朋友,有知道的,或有想法的,甚至有猜想的都可以说一下。迷惑中!
多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机械坐标 出现 + -运动, MACH3软件的坐标始终一个方向.那么就是 电机驱动问题. 如果MACH3的坐标也在同时 + -运动 主板并口可能就有可能是有点问题.

网友:
在mach3里面手动输一行代码试试

手动编程页面下边的文本框里输入G0Y100回车,看看它还会不会来回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用啊,试了简单的G代码,还是Y轴不正常,而且运行G代码不正常时机器的声音也不正常。声音很怪异!

楼主:
查了几天了,还没发现原因,期间偶尔正常了一次(怎么正常的不知道),发现Y轴电机在故障时声音好像略大一点(空运行)。
请高手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机械轴 出现 + -运动, MACH3软件的坐标始终一个方向”,但驱动板查了,还没发现问题,电机连线好像也没问题。
机械传动部分有故障(比如轻微的卡死),能否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不象卡死。如果偶尔能动,基本机械部分是好的。

我出现过 驱动器《=》步进的线断了,类似你这个现象。
调试方法也简单,你把X的线换到Y上。因为有3轴,通过交换资源,这类问题应该很好排除。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正在检查中。

网友:
我也正碰到这个情况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