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精度如何达到0.1度

楼主(2012-02-03):
有一次去天津大学精仪学院跟两个研究生讨论测温,无意间谈到DS1B20的精度问题。那两个研究生说DS18B20他们经常在用,温度精度能达到0.1度,网上也有论文可查。可是我翻来覆去也想不通怎么做到0.1度,通过怎么样的数学模型和误差理论才能达到。因本人不是测控专业的。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实在无法理解这0.1度怎么做到的。莫非是神技?

网友:
烟酒生的话你也信

网友:
±0.5°C accuracy from -10°C to +85°C

18b20 数据手册

网友:
最小分辨率是0.0625 °C,测量精度为±0.5°C

网友:
精度0.1度的  应该 相当的贵 你以为几块钱能买到???  0.1精的  真没怎么见过

楼主:
我个人认为他们看得是这篇论文http://www.dzjs.net/html/zonghejishu/2008/1118/3493.html
文中用的校准设备实在让我无语。哪天我问问他们的0.1是用什么标定的

网友A:
很多人分不清“精度”和“分辨率”。

楼主:
你们可以查查MS6506的精度。。。

楼主:
http://justwinit.cn/post/3704/

楼主:
大哥。那个是天津大学精仪学院。他们会分不清分辨率和精度?

楼主:
所以只有一种解释。这是神技。我们要探讨一下这个神技是什么做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就是6L说的人之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把尺子上面有最小1mm的刻度,这叫1mm分辨率,可是每个刻度实际间隔只有0.95mm,这叫0.05mm精度。

网友:
一般分辨率都比精度要小些。
能到0.1度精度的温度计一般PT100,1000来做的比较多,经过更高精度的温度基准校正,差不多每年都要校正一下,价钱大概1000-2000吧。

还有我觉得gzhuli举得例子不是很恰当,一般精度指的是整个范围内任意一个测量值距离其真实值的最大误差。

网友:
看了楼主的给的文章,对MS6506无语了。

其实国内很多论文都是抄的。

而且国外不少论文的数据也是假的,见得多去了,基本一认真探究一下就发现猫腻

楼主:
Clinging 哆拉C梦估计您不懂我说的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个人认为他们看得是这篇论文http://www.dzjs.net/html/zonghejishu/2008/1118/3493.html
文中用的校准设备实在让我无语。哪天我问问他们的0.1是用什么标定的
我上面已经说了 哥哥。。。

楼主:
还是那句话。不要老觉得别人SB。自己NB。注意看帖哥哥

网友:
用铂电阻测温都很不容易达到0.1度的精度,更何况DS18B20了,我们一个台式的测温表,用的是四线的铂电阻,精度也只能是0.1度,DS18B20我看了几个公司的数据手册都是0.5度的

楼主:
所以各位 我觉得他们是神技。。。。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嘛

网友:
多么牛B的研究生呀!模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历不是能力,更不是水平,如此“神技”实在无奈。

网友(2014-03-07):
似乎是可以的啊~

网友:
15楼关于精度和分辨率的解释比较容易理解。

个人觉得测量结果是能看到的,分辨率是最小变化量也是能看到的,精度反映的是测量结果跟真实值的误差,是看不到的。

网友:
确实是  神技   啊

网友:
这个0.1度也许是华氏吧

网友D:
精度达到0.1度,这个不难,通过多次平均即可实现。不过,大家要区分精度和准确度。
准确度是指你得到的测定结果与真实值之间的接近程度。精确度是指使用同种备用样品进行重复测定所得到的结果之间的重现性。
精度达到0.1,不代表准确度也是0.1.

网友(2014-05-23):
我在想,通过一个高精度仪器来校准DS18B20使其达到高精度。
不知这种方式可不可行?

网友E:
天大的测控专业是非常强的。

网友:
为了测量水温达到0.3度的精度,买了0.1度精度的水银温度计。死贵!  电子的要到0.1度还是很麻烦的,一致性没有水银的好。

网友:
楼上这么多人已经说了,其实就是分辨率和精度的问题,DS18B20满足不了的,而且你要综合分析你的项目到底要不要这个精度,毕竟精度和价格成正比的,0.1度你要确认产品的一致性要买的检测设备的价格就很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大的测控专业是非常强的。

“天大的测控专业是非常强的。”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很牛的学校里,精度、分辨率分不清楚的人(大量的研究生和少量的老师)也多的是。
看DS18B20的价格,就知道没必要太折腾了,按照数据手册用吧。

网友:
丢了学校的脸

网友:
要稳定的准确0.1℃就要买二等标准水银温度计,基本满足要求,像上面说的再好的PT100,1000都满足不了0.1度的精度,要想满足至少要二等标准铂电阻温度计在加上合格的电测仪表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分不清“精度”和“分辨率”。

求科普!!!

网友:
accurate to  ±0.5°C over the range of -10°C to +85°C.他们将的是分辨率吧!

网友(2014-06-22):
要是能达到的话,估计pt100就派不上用场了

网友F(2019-01-23):
引用 网友D:
精度达到0.1度,这个不难,通过多次平均即可实现。不过,大家要区分精度和准确度。
准确度是指你得到的测定 ...

精度指的就是准确度,如果实现不难的话,能达到0.1度的数字传感器就不会那么昂贵了,而且非常少。你说的那是测量的一致性,多次测量,结果分布比较窄,表示一致性较好,但跟精度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精度指的就是准确度,如果实现不难的话,能达到0.1度的数字传感器就不会那么昂贵了,而且非常少。你说的 ...

你说的对,这个一致性叫precision。我们公司做测量都要测3个值,resolution,precision,accuracy

网友:
有办法,首先买一个0.1精度的温度计,进行标定

网友:
一般而言,精度=精确度,包含精密度和准确度两个概念. 总误差<0.1才能说精度达到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