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的蛋疼:说说玩卫星电视接收

楼主(2012-02-03):
新年了,在这儿混了一点时间,下载了不少东西,总得回馈一点。

过年的时候在家闲得慌,想起这里有人之前问过卫星电视接收的相关问题,何不开一个帖子来说说卫星电视的接收呢。

首先,这个帖子是一个技术性的帖子,不涉及任何其他性质。至于你怕被有关部门怎么样,那就别玩。

不过,锅儿遍地飞的年代那些部门也力不从心管这个了,学学这很牛的部门上班打麻将了。

玩卫星电视,我是图好玩,不喜欢看电视。如果你自己喜欢看电视,那么可以选择CNN、BBC、发现频道、国家地理……可以给女人看一下《康熙来了》、《大学生了没》这类似的娱乐节目,也可以给小孩子看看动画片,也可以跟广电叫板:大爷不交电视费了。

别跟我说什么网络上可以看,就像电影,网上免费的,但是你去电影院看一下才知道什么叫电影。记住,网络上的视频都是压缩过的,和看电视给人的视觉感受完全不一样。反正我不太情愿看网络节目,污染视觉。如果你去下载真正的全高清节目,估计你的硬盘、网络还有电脑配置有点吃力,即使可以,用电脑看电视的话,解码器设置(全高清)比较麻烦。所以,要看电视还是直接打开机顶盒在电视上看比较实际些。

今天就这么多,明天说说卫星电视接收中的卫星概念、玩锅的条件。逐步逐步说到最牛逼的蛋疼玩法。

楼主(2012-04-06):
卫星电视接收之简单教程
冷水茶(星空大盗)
过了好久,终于找到一个不用很多文字介绍,不用很多图片说明就能就教会大家如何进行卫星电视接收的方法了。赶忙翻出之前照的两张照片,绝对可以进行实操。先自我吹牛,这个是我独创,据对牛。
在进行实战之前,我们需要一些辅助东西。你家接收条件很好,阳台虽说可以,最好宽一点,朝向为正南最佳。有一个指南针最好,可以先瞄一下方位。最好你的方位感和角度感强烈一些,现在不行,也可以慢慢锻炼。
好了,现在我们开始,你买的天线最好是地盘式的,如图所示。有些是立柱式,钉在墙上的,那种有点麻烦,需要耐心去收拾。这里只说地盘式,立柱式的旁类触通。
地盘式的装配好之后应该是这个鸟样:

我想了一下,最好来一个盲收,指南针仅仅让你找到南方有一个大概印象,没有指南针也行,这里就以没有指南针的情况下实战吧。
一切从简,我们找到一个宽敞的阳台,最好是天台,大家看看,我的就是在天台山哦。装配好天线,搬出电视机,接收机,电源拖线板。想了一下,现在多数家庭的电视机都是挂在墙上的大家伙,如果真是这样,劝你要么找人安装,要么买一个几寸的小电视供你玩这个。
接收机买回来之前,要和卖家通一下气,叫他给你调好一切,调到134上的教育台吧,高频头参数给你设置好。给卖家说明你是新手,之前没有玩过,看着星空大盗的教程办事的。哈哈,顺便给我打响名号。接收机到手之后,不要修改任何参数,除非你懂,否则你就死得难看。连接好所有电源线,信号线。
建议大家买一个免费机,中6的,不要中九的,那个马上就要成为砖头了,买了就上当。记得要有遥控器哦。
开机,如果是免费机,显示一下开价画面之后马上就会显示节目名,然后显示无信号。那是当然,有电视节目画面的话,你应该马上跑下楼买彩票,不中头等奖找我算账。本人装锅无数,至今没有碰到这种狗血的事情。如果是我推荐的HIBOX机子,这个机子比较牛逼,要等待13秒左右才进入系统,20秒左右才进入无信号状态,没有办法,人家好歹跑的是系统。加上配置低,启动慢情有可原。换台反应慢也不要骂人,正常的。
进入这个界面之后,你需要做的事情有一个,按遥控器的“信息”按键,免费机会直接弹出一个界面,上面罗列了很多参数,节目名,节目序号,下行频率,极化,符号率……这些参数可能暂时看不懂,不管他,撒泡尿回来看一下有没有信号强度指示。免费机有“很好”的信号强度,那是假象,这个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确定高频头和接收机之间的连接正常。没有这个显示,等一下,还没有的话,嘿嘿,检查一下连线。HIBOX也有显示,很低。好像在50%,懒得去翻看,打断思维不好玩。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调整天线咯,刚才叫你去尿尿还没有去的,快去,接下来会消耗你一个钟的时间。
这个算我首创,把寻找卫星的过程形象比喻成为CRT电视显示原理:扫描。没有错,我们把天空比喻成一张白纸,然后在上面画横线若干(每一条线就是某个仰角,等你把电视节目调整出来之后慢慢意会),竖线若干(每一条线就是某个方位角)。
CRT电视扫描的方式大家记忆犹新吧,一行一行的扫描。我们把天线仰角调到最大,把锅儿对准东方,没有错,绝对收不到信号。现在你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个,非常缓慢转动天线自东向西扫一遍,绝对收不到的,但是必须做。现在调低一点点,调整杆上只能移动一点点,试想,卫星和你相距36000KM,意味这什么。现在重复那个傻子行为:自西向东慢慢扫描。如此折腾,这个延时程序直到电视机上面有图像为止跳出该函数。
这个过程要超有耐心,很多人之所以搞不定卫星接收,问题在于此。一个小时绝对可以考验一个人的耐性的。我有理由相信,我现在的耐心就是往这个练就出来的。
上面是不是出现一个错误呢,没有说极化角啊,嗯,你火眼金睛。对准你的天线正面,拿出的你的指针式手表,十二点朝上。整个极化角就是一个指针表啊,现在把高频的连接端子朝下就行了。下图所示正在接收108.2上的成人节目,高频头指向四点钟,0°左右。

四点钟为0°,顺时针为正,逆时针为负。这个软件可以计算接收角度。

当你电视机出现图像之后,不要手舞足蹈,一下子不小心碰到了歪一点又要花费你一个钟。现在,让小孩他妈把他抱过去玩,孩子他妈先一边凉快去。接一下要干的事情,就是细调三角参数。
注意,现在成功了一半,但是现在可能一个不小心,前功尽弃。细调三角的时候,一定是单一变量原则,也就是说,只能动一个参数,其他的千万别动。先调整方位角吧,缓慢移动天线,观察屏幕上的信号质量变化,要特别慢哦,虽然是移动一点点,但是信号质量变化非常大,终于明白为什么我要你特别慢的原因了吧。哈哈,成功的原因就是这个。
当你调整方位角到一定程度后,信号质量会下降,返方向调整,反复几次,把信号调到最大。同样道理搞定仰角和极化角。你会发现极化角没有太大的变化。
固定天线。布线进屋,接上解码机子,接上网线。看看134上的加密频道是哪些,精彩吧,国家地理频道,发现频道,凤凰,TVB8,CNN,BBC,还有著名的体育频道。现在我说国内的电视节目是垃圾中的垃圾,你绝对不会反驳。
现在,看着这些电视节目,你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如果接收更多的电视节目,先去这个网站转转:www.cnsat.net。看看现在接收的卫星,还有哪些可以接收的呢,奶奶的,太多了。推荐68.5,76.5,78.5,91.5,108.2,134.0,138.0,大锅接收100.5,105.5,115.5,125.0。这些是中文节目比较多的星星,如果你像我那样蛋疼,管他什么星星,全部收一遍。基本上没有你搞不定的了。

网友(2012-02-03):
DIY???自制接收机???

网友:
看来楼主胸有成竹,期待你后文。

网友:
支持楼主,正想弄个中6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顶楼主,我家的锅头自从拉了有线电视之后就放在楼顶几个月了,以前用的时候只能收很有限的几个台,能有什么方法让他收多点台呢?

多大的锅  收的哪颗星

网友:
138换专机了,就134看看也不错。

网友:
关注一下,期待后续!

网友:
没后文了?

网友:
LZ你这不是吊大家胃口吗?还明天讲,难道要等蛋不痛了再讲?(说笑,别介意)

网友:
国外高清还没有破_解,标清节目没劲,134的加密升级过,现在的破_解隔一会会卡一下,难受。

网友:
直接用锅接收太累了,现在大都换专用机,很不爽。
所以我买了个带高清台的 网络 卫星接收机,实际上就是一个 网络TV,插上网线 连上电视就OK

这个新年我就窝在家看电视来着。。。。

网友:
45都可以收134

网友:
继续啊lz

网友:
前年年底我玩的火热,好久没玩了,现在也就134看看。

网友:
这个牛!搬凳听课!!

楼主:
我靠,那么多人回复啊。大致的结构是:
1,卫星概念,同步通信卫星的概念
2,现在天上正常运行卫星的大致情况
3,卫星接收系统组成部分
4,天线概念
5,高频头和波段
6,接收机
接下来进入实战阶段
1,单星系统接收
2,双星系统接收
3,一锅双星
4,多头多星接收
5,几款接收机的介绍
接下来就是一些变态的玩法

楼主:
完全自创,精力有限,一天来一点,多了我受不了。

网友:
以前好象有个贴讨论过 接卫的问题,好象当时卫星换加密还是 换卫星什么的

网友:
支持!我的锅子白天有信号,晚上无信号,郁闷!

网友:
这个帖子有意思,顶一下

网友:
这个可以顶

网友:
期待, 也玩玩解密的,

网友:
这个有搞头,不错,中排占座···

网友:
果断就座

网友:
做个记号,持续关注。

网友:
楼主不厚道啊,怎么不见更新啊!

网友:
138ku现在网络共享的看不了了..

网友:
就当科普来看,完了感兴趣的童鞋可以动手弄一弄。
LZ,牛逼呀。

网友B:
中国上空高清频道

网友:
哥哥的锅自从出差回来就无信号了,怎么摆弄方向都没有,估计被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支持!我的锅子白天有信号,晚上无信号,郁闷!

怕晒,哈哈

网友D:
我玩卫星接收机已经玩了快10年了,从普通机的亚3,到中六,再到中九。现在已经在玩DM500的,一锅多星,用共享模块收中央六,八,凤凰电影,成人台。。。

网友:
期待啊

我家的锅回家叫人弄好

除夕夜只看了一晚上,初一早上就坏了

网友:
DM500基本就只能看中六、108.2香港无线、134了,要睇多D的话就最好直接上DM800以上的高清机。

网友:
坐等学习,等中九关了,换星!

网友:
问哪大虾知道: DM500和DM800哪有卖,分别多少银子?

另外,这两机对什么加密的频道能看吗?

对这方面很有兴趣但不懂,望大虾们指点一二,谢啦!

网友:
这个比较实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注,等待,准备实践一下

网友:
严重关注,春节在家上不了网,家里的电视看得又很纠结,一直想找时间学习这玩意,这次有机会了。

网友:
早看了N年了,现在只收KU波段的,DM500看134, 138前段时候换系统就没有了,108.2没什么看头,能看的东东越来越少了。。。
早想找找其他星还有没有看头的了,但没时间。。。

网友:
有这方面的兴趣,顶一个!

网友:
DM老玩家路过。。。。很久不折腾了。。。。
可以为大家解答一些问题

网友:
满大街的中九,期待进一步的讲解

网友:
不懂的,期待,,,,这里没闭路线,好期待这个帖子。

网友E:
03年就是看电子报,了解卫星电视的.现在家里有C,KU天线各一面,接收机N台.有中6的,中9的,1020卫视卡,430XP卡机.09年毕业后,在深圳的2家公司工作了两年,一家是做卫星接收卡的,一家是做高清卫星机的.对卫星机开发还算有点了解,深圳的方案公司也都知道.北高智,咏传科技,

网友:
mark~~学习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期待弄个无线的,锅上带太阳能,无线传输视频信号,这样我就不用钻墙打洞了

网友:
http://www.cnsat.net/

编辑   加 中国地区上空寻星参数

网友:
我用的卫星接收卡,插在电脑里的那种,用Dreamview看,可以随时录像,共享费是普通(非高清)80一年,春节的时候高清台也免费看了几天。我用的是60的锅,收134和138两颗星。有两个网站可供大家参考。
www.nfvdr.com
http://www.zzdmtv.cn/

网友:
纬度太高的地方只能眼馋是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支持!我的锅子白天有信号,晚上无信号,郁闷!
怕晒,哈哈

是怕黑

网友:
中国地区上空寻星参数

网友:
东西哪里买

网友:
淘宝就有

淘宝会封_杀,所有只能搜相关,如DM500遥控器,然后咨询老板就行。

楼主:
靠,昨晚在宿舍电脑编写的,拿回公司上传。由于这台电脑安装有加密软件谢绝复制,只好截图先,等宿舍网络通了在宿舍上传文字版本。

楼主:
这个帖子将会从最基本的东西讲起,如果你是学电子的,看完我的帖子之后对一般都能鼓捣卫星电视接收。

编辑原因,增加以下文字:

场强与波束

估计搞电子的都知道这个概念。理论上,天上有三个卫星就可以覆盖全球除两极地区。实际上,天上的星星那叫一个多,楼上有兄弟发了一个网站,你去看看里面的星星有多少,这还仅仅是亚太上空的,如果你去一个德国网站(有中文),全球卫星数据控制中心,那才是叫做一个多。特别欧洲上空西经13°,不下10颗卫星,节目上千。

这么多的星星服务于不同的地区,都知道中九是中国的所谓直播卫星,它的信号只对准中国国内。这里面有些因素,还记得鑫诺一号的事情吧。其实接收地面信号也可以限定从某个区域来的信号,而卫星发射信号与接收信号可以是不同方向的。中九只对准中国发射,蒙古、南海那边都不能接收,如下图:

这种波束叫做赋形波束,相当于自定义波束。波束有很多种,全球波束,地区波束。卫星的发射功率越来,波束面积越小,那么在覆盖范围内的场强越高,接收天线越小。中九的发射功率在150W左右,沿海地区的场强最高,在晴天的时候,一个20公分的炒菜锅都可以接收。

研究场强大小和天线尺寸关系在天线部分讨论。

网友:
搞电子的,能有楼主这文笔,不错哈

楼主:
卫星传输广播电视的频段有已经昨日黄花的L波段,传输卫星广播用的是S波段,电视盒广播都可以用的C波段、KU波段,还有正在开发的KA波段。

L波段估计还有一个电视节目,前苏联的《荧光屏》,这个电视节目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上星播出了,90年代,还有人接收过。接收器材是自制的的一个右旋螺旋天线加上一个放大器直接送入电视机的射频接口,频率在700mhz左右,黑白图像,位置在东经90°左右。如果你闲的没有事情做,找一下相关资料折腾一下,估计成功率有点低。可能停播了。

S波段的广播卫星在东经100.0位置(具体忘了)。米国人用的,却在亚太上空。有专门的接收机,价格在2K左右,英语节目,BBC、CNN之类的,TB上有卖。这个适合于在太平洋上听广播。

C波段、KU波段,这个才是重点。KA波段是一个发展方向,目前不讨论。C波段的上行频率在6ghz,下行频率在3400mhz--470mhz之间,带宽为1300mhz。KU波段的上行频率在14ghz,下行频率在10000--12700mhz之间,带宽为2700mhz。上行频率是发射站给卫星的信号,这个与我们接收无关,我们注意的是电视节目的下行频率。

转发器,其实与我们没有多少关系,了解一下,我也忘了很多,只能说一个大概了。形象说一下,在长度为1300米(以C波段为例)的路边规划地基建房子,为了公平起见,同时也是最大程度的利用,我们采用平均分割法,相连两块地基之间留一点安全距离(6mhz左右),于是每块地基实际宽度(转发器带宽)就得到了。C波段带宽记得是36mhz,KU波段好像是54mhz。不过,这样利用1300米实在太浪费,于是,我们可以复用路的另一边,所以,地基数量翻倍。这就卫星的双极化由来。

一个卫星都有两个极化,要么是线极化(水平与垂直)、要么是圆极化(左旋与右旋)。两个极化对地面发射的方向是可以随意调整的,这点要记住,不然开始接收的时候,你会倒霉的。

转发器没有太多的东西,记得分清波段,认识极化就行。至于转发器编号,那是发射站和控制站管的。

网友:
谢谢楼主普及原理知识,但是我最想知道的还是用什么装备能接收国语频道,外加国家地理,然后锅子小一点,年费少一点(没有最好)?有这样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楼主普及原理知识,但是我最想知道的还是用什么装备能接收国语频道,外加国家地理,然后锅子小一点,年费少一点(没有最好)?有这样的吗?

一步步的来,半个月之后你就可以如你所愿。

网友:
搬个板凳听课

网友:
本来对卫星电视不感冒的,听LZ讲讲有兴趣起来了,期待下文~~学习了!

网友:
哈哈,原来是同道中人啊,不过现在小锅基本上没什么节目了,都换专机了,要玩就玩大锅,节目比较丰富,当然也要共享了,不共享也没什么玩头,现在GX费用也不高,适合玩弄。大家现在要上的话就最好要买dm800接收机了,可以收高清的,DM500建议就不要买了。

网友:
留个脚印,看看楼主能否搞定高清

网友:
大放微星啊。看不到南边天空,郁闷的地说

网友:
卫星电视的黄金时期已过。
几年前火红时,一部DM500接收机连上网,再弄个共享帐号,几乎满天的节目都能弄下来(前提是要有足够多的天线)。
现在基本都用专用机了,年费又贵,收视价值大不如前。 现在玩的基本是一批忠实的发烧友。

网友:
有几年没碰卫视了,dm500和中卫60cm偏馈早已束之高阁。
大家科普下,看看现在流行玩啥

楼主:
妈妈的,宿舍网络不行,中国电信欠抽。害我在宿舍写的东西没有用处。先在公司直接码字。可能要暂停两天,等宿舍网络通了之后一道上传。

天上的星星谈完了,好像遗漏了很多,如果有不解的,请回帖说明。

今天开始谈谈地上的东西,这些才是我们最关心的,天上的东西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只要懂一点就行了。而地上的东西,最好全懂,不能学《赤壁》里面的诸葛亮:略懂。他是谦虚的略懂,我们学不会的。

今天只说说天线就行了,后面的高频头、接收机、功分器、切换开关那些东西很繁琐,需要晚上慢慢的码字、修改。

卫星信号从卫星上传到地面,虽说有150瓦的发射功率,不过经过上千公里的传输,到地面已经很弱了,采用常规的八木天线肯定不行的。所以,我们需要用锅来收集信号,吧把信号集中在一点之后进行处理。

锅的形状不是圆形的,是一个抛物面。回忆一下书本知识,只有抛物线才能把平行光汇聚在一点。而卫星电视接收的天线呢,就是一个抛物线旋转一周。

这个一般是C波段用的,俗称大锅。起码在1M以上,最小1.2米,再小就没有多少作用。大锅的学名叫正馈天线,小锅的学名叫偏馈天线,小名叫小耳朵。偏馈天线其实就是截取正馈天线的一部分,而焦点位置不变。

对于天线来说,没有太多的东西要去讲,至于涉及的焦半径之类的东西我略去了,毕竟我们是接收电视,而不是制造天线。那么用多大的天线去接收这个问题留在涉及场强部分去讲。

今天讲到这里,暂时收摊,过几天宿舍网络通之后一并上传。

网友:
推荐一个 网络版卫星 电视:http://start.yaotv.com/

我还买了个 他们的机顶盒,网线一插就OK了,想要的,能收的 都有,可惜就是没有CR台。

网友:
那个天线装在楼顶会不会夏天把雷引过来

网友:
回复 网友I:
那个天线装在楼顶会不会夏天把雷引过来

要看你人品了

网友:
楼主讲课我贴图。(只贴我手里有的东西)
0.75的偏馈天线和中频11.200的ku高频头

网友:
群里谁玩1.5米的锅啊,我打算买个

网友:
回复 网友J:
群里谁玩1.5米的锅啊,我打算买个

1.5的锅不值钱,说下想看啥节目才是真。

网友:
3张卡和接收机,上面的2台接收机不知怎么调出盲扫菜单,我的ku头是11200的中频,要在接收机上把11300的中频调成11200才能收视,请高手指点下。(没有原装遥控,现在用万能遥控器。)

本振11200的高频头

编辑原因:上传高频头图片

网友:
不错,决定坚持听课,上个月刚买了个中九的35CM套机,还不错,看了看各地的卫视春晚

网友:
卫星电视接收

网友:
坐下来听课

网友:
N久没玩了饿,以前在老家用75CM的偏馈天线加双本振Ku头从75°到138°通杀,不过只有免费接收机,玩不起条件接收机,C段从亚洲3S到现在的中6一直在用,因为天线时间比较长,不敢调多了,怕壮烈了没得看。现在在外面打工没条件上,不过看到134换专用机以后就惋惜了,以前的梦想就是能破开134看CR。

网友:
有兴趣,先点位。。。。

网友:
现在锅哪里可以买?貌似淘宝一律封_杀

网友:
回复 网友K:
现在锅哪里可以买?貌似淘宝一律封_杀

我这里有很多店在卖。地点苏州

网友: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K:
现在锅哪里可以买?貌似淘宝一律封_杀
我这里有很多店在卖。地点苏州

最好网上买,给个淘宝店不?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K:
现在锅哪里可以买?貌似淘宝一律封_杀
我这里有很多店在卖。地点苏州
最好网上买,给个淘宝店不?

你要?加我qq吧。

网友:
回复 网友M:
不错,决定坚持听课,上个月刚买了个中九的35cm套机,还不错,看了看各地的卫视春晚

中九现在还能用吗?能收多少个台?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靠,那么多人回复啊。大致的结构是:
1,卫星概念,同步通信卫星的概念
2,现在天上正常运行卫星的大致情况
3,卫星接收系统组成部分
4,天线概念
5,高频头和波段
6,接收机
接下来进入实战阶段
1,单星系统接收
2,双星系统接收
3,一锅双星
4,多头多星接收
5,几款接收机的介绍
接下来就是一些变态的玩法
可不可以一个锅 两个电视共用,然后可以两电视同时看不同的节目?  是不是必须有两台接收机?一台接收机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网友:
mark,每天坚持上课!

楼主:
回复 网友N:

可以,必须是两台接收机。否则只能服从掌握遥控器的人。

我在写一个完整的教程。搞好之后一道上传。

一般来说,看了我的教程,基本上可以玩转卫星电视接收了。

网友:
跟着楼主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N:

肯定需要两台接收机,可以共用一个天线和高频头,但是高频头需要极化分别输出,后面需要加功分器和切换器。

网友:
什么时候出教程啊
非常期待
那是相当期待。。。。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
记号,坐等达人

网友:
搬起板凳,坐等学习~

网友:
唉,又想起了花200买的中九,一个月升一回级!

网友:
mark,过年回家跑屋顶调试天线被冻得半死;

网友O:
回复 网友N:
回复 楼主:
我靠,那么多人回复啊。大致的结构是:
1,卫星概念,同步通信卫星的概念
2,现在天上正常运行卫星的大致情况
3,卫星接收系统组成部分
4,天线概念
5,高频头和波段
6,接收机
接下来进入实战阶段
1,单星系统接收
2,双星系统接收
3,一锅双星
4,多头多星接收
5,几款接收机的介绍
接下来就是一些变态的玩法
可不可以一个锅 两个电视共用,然后可以两电视同时看不同的节目?  是不是必须有两台接收机?一台接收机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一台接收机不现实!需要两台接收机+公分器,另外高频头必须是双本征的!

楼主的课程继续保持高度关注!

网友:
期待楼主的回复,现在的有线电视太贵了,画面质量也不好

网友:
呵呵,几年前,我们这里普通有线电视就没了,想看电视就每年3-500的去装什么数字机顶盒。而且画质还差,我一生气,就搞了套dm500,麻烦的是共享账号都不是很稳定。
过年时好几个亲戚看到想装,都被我回答说,容易故障,不懂的人伺候不好。
唉,帮他们买了几台电脑,基本上隔几个月就得上门服务一次,万一再添个dm500,估计我要被搞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P:
可以,必须是两台接收机。否则只能服从掌握遥控器的人。
我在写一个完整的教程。搞好之后一道上传。
一般来说,看了我的教程,基本上可以玩转卫星电视接收了。

回复 网友O:
回复 网友P:
回复 楼主:
我靠,那么多人回复啊。大致的结构是:
1,卫星概念,同步通信卫星的概念
2,现在天上正常运行卫星的大致情况
3,卫星接收系统组成部分
4,天线概念
5,高频头和波段
6,接收机
接下来进入实战阶段
1,单星系统接收
2,双星系统接收
3,一锅双星
4,多头多星接收
5,几款接收机的介绍
接下来就是一些变态的玩法
可不可以一个锅 两个电视共用,然后可以两电视同时看不同的节目?  是不是必须有两台接收机?一台接收机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

期待,大侠的进一步讲解……

网友:
可以看看山水的书 讲得很细了

网友:
怎么不更新了啊。。

网友:
坐等更新,顶~

网友:
想弄一套一锅多星,坐等更新

网友:
我装了个dm500s,有帐号可以解密卫星节目,
连上了自家的无线网.
每天用笔记本看电视,各种电影台什么的,HBO,AXN,凤凰台等等.
家里的电视遥控器我抢不到..
看看卫视节目,还行

网友:
等待各位大神出教程!

楼主:
谁能把这个word文档复制出来啊。

前些天闲得蛋疼,这些天忙得蛋疼。

狗日的中国电信,迁移一条宽带要一个月,宿舍网络迟迟不通。公司电脑安装有加密软件,不能从文本文件、word文件上复制到网页上。只能上传整个word文件了。

网友:
楼主在《高频头.doc》中说:

上一节说到天线,忘记了天线还有另外一个功能,那就是发射使用。如果你经常看凤凰台,他们在播报除国内新闻的时候,一般镜头都会出现一个玩意儿:转播车。虽说国内有的电视台也有这玩意儿,遗憾的时候,我们不常见,多半是充门面使用。一台SUV车子顶上有一个锅儿,那车主多半不是卫视发烧友,而是某某电视台的现场直播使用的SNG(信号中继,适当时候说一下SNG),它负责八现场采集的画面发射给卫星,卫星转播之后传回地面,地面播控中心经过编辑之后再通过卫星等各种渠道传输给观众。够意思吧,一辆车子就是一个发射站!

今天扯一下高频头,我们说的是接收使用的,发射使用的高频头我们接触不到,重要的是我忘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不然作为课外阅读也未尝不可。
高频头,其实是一个信号放大器+变频器。首先,把天线汇聚过来的弱信号进行放大,然后把4ghz和12ghz的信号变换为950mhz—2150mhz,然后传给接收机使用。注意,卫星电视接收机的输入频率是950mhz——2150mhz。这点将在接收机部分讲到。
很多人肯定会想到,既然涉及频率变换,肯定有本振一说,哈哈,正是。C波段一般来说有两个本振频率:5150MHZ和5750MHZ。这里我开始展开说说高频头的。我们前面说了,卫星电视信号传输中有两个极化,不管是线极化还是圆极化,都需要对应接收。最古老的高频头的两个极化是完全分离的,有两个独立的输出端口。我家里还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花钱收集的,也不知道放在哪个角落了,回家的时候也懒得去找。
这种两个极化独立输出的高频头原本用在有线电视前段系统上,每一个极化独立输出,然后经过功分器分成多路(理论上是无数路,实际在16路以下),然后分别进入接收机,有线电视机房里面的接收机一般来说是固定接收一个台的,所以这个正合适。后来,普通民众开始有钱了,开始能够购买个人卫星电视接收系统了,这种方式显然不适用。正在看水平波段节目的时候想要换台去垂直节目,嘿嘿,简单,换线。嗯,麻烦。解决方法很简单,使用很麻烦。开动脑袋瓜这个发动机吧,我们让接收机自己选择吧。怎么办好呢,简单:接收机转换到水平极化节目的时候,让它输送18V电压,转换到垂直极化节目的时候,让它输出13V,然后通过一个叫13/18V电子切换开关来选择哪一个极化工作。如下图:

这种方式,采用电压方式来选择接收两个极化。浪费资源的说。这种方式实是被逼的。现在我们说说市面常见的高频头,原理有点类似,都是通过电压来选择极化,不同的是,这个电压切换开关已经集成到高频头内部了,这种集成之后,他们还可以共用很多部件:放大、本振电源。高频头内部工作电压在9V左右,而接收机供给高频头的电压高于这个电压。
这里顺带说说馈线吧,卫星电视接收系统中使用的我们家庭中的有线电视传输线,型号为75-5.下次去买的时候就是你要安装有线电视,说你用来接收卫星电视的话,卖家恐怕不懂哦。馈线就两个功能:高频头传输信号给接收机,接收机给高频头粮食。接收机占下风,给了高频头纳贡,未必得到高频头的回扣,但是你不给,它绝对不会给你回扣的。顺便说说F头,这个要展开来讲,约有两百字能说一个大概。我只说说,卫星电视接收系统中的F头和有线电视系统的不同,有线电视是公制,卫星电视是英制,卫星电视用的要小一点。这个玩意儿是一分价钱一分货,除非你被坑,否则就一门外汉也能看出质量高低。
C波段高频头现在市面上的有几种,一种是单本振双极化,一种是双本振双极化,这两种一般是单输出,也就是说上面只有一个接口。还有一种有几个输出接口的,单本振双极化双输出,也就是我收藏的那个老古董,已经没有市场了。还有一种就是双本振双极化多输出,其实就是在双本振双极化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功分器而已,这一点在讲了功分器原理之后你就懂了。
单本振双极化,最适合用在一个锅儿伺候一台接收机这种情况下。前面说过,它是靠电压来决定哪个极化工作的。简单,实用。
双本振双极化,其实是水平与垂直各干各的活,他们本振频率不一样,水平的为5150,垂直为5750,输出的中频(任何波段的中频都是本振与下行频率只差,中频就是接收机输入频率:950-2150)相差600MHZ,互相不受影响。这种高频头适合于多个接收机同时收看一个高频头上的节目。接收机相互之间没有影响,而前一种高频头,如果两台接收机同时收看一个高频头,只能同时收看同一极化的。
KU波段的本振频率比较多,一般常见的为11300、10750、双本振的9500/10600。还有很多不常见的,只要看看头子(高频头的昵称)上面的参数就知道。
特别注意,KU波段的头子和C波段头子的区别,由于波段宽带宽大于接收机接收范围,所以单本振的头子是不能接收所有KU波段的,当然,好在一个卫星可以用一个头子去接收。如果要想搞定所有频率,那就是双本振的吧。
KU波段的头子和C波段不一样,双本振工作原理完全不一样。KU波段双本振相当于两个独立的单本振KU波段头子组合起来的。KU波段的单本振头子工作原理和C波段一样。双本振的KU头子接收11700MHZ以下节目时候,用的本振频率是9500,11700以上的节目用的本振频率是10600MHZ。这个不用管它,接收机自动帮你搞定。里面用的是一个叫22K开关来切换的。在以后的切换开关原理中会讲一下这个开关。具体设置在接收机部分说明。

妈妈的,前些天没有鸟事干,这两天鸟事有太多,一直没有更新,真是不好意思啊。

编辑原因:添加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Q:

也想装~这样总共要多少费用哇~~

网友:
谁开个淘宝供货吧?

网友:
我家才安的电视锅。。。 经常出现001错误 不解啊

楼主:
再说说两样东西,功分器和切换开关。可能在说接收机之前需要扯一下信道编码和信源编码。

有兄弟问哪儿有这些东西卖,多少钱。嘿嘿,我会告诉你的,不过要说完接收机之后才告诉你。因为现在告诉你是没有用的。

接收机那部分有点复杂,准备说一下接收机具备的功能和几种代表性的接收机。

功分器,顾名思义,就是把信号分成几路,我在网上看见过16路,不过,我们一般不会看见实物,除非你混进广电的机房才有机会看见。
功分器内部电路如下:

图中的二极管是接收机向高频头供电的,旁边的电容……你懂的,是高频头信号的通道。二极管的作用是防止两台接收机之间受影响,如果一台接收机电压反串到另一台接收机,可能会损坏接收机。不过,这个是一个防止,是提心吊胆实验过,直接把同轴电线分成两路输入两个接收机,没有事情。当然,你呀做好功课,烧机不关我事。
功分器有两种:无源和有源。有源的与这个不同的是,先把信号放大之后再功分。这种不常用,很少。因为没有多少作用,放大信号的同时也把噪声放大了,甚至可能引入新的噪声,其信噪比并没有提高。价格又贵,除非你很无聊,一般不要玩这个。

切换开关与几种,不过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图如下:

可以看出,其实里面就是一个单刀开关,控制器控制选择哪一路。控制信号来源于接收机。
控制信号有电压和频率两种,之前我说过,接收机输出电压有两种,所以又13/18V切换开关,你们懂的,现在已经不常用了,不过在玩复杂系统的时候,还是有用武之地。还有一种基本看不到的开关:0/12V切换开关,它需要接收机重新接一条线到切换开关,因为同轴线上已经有电压了,两个电压能够使用一条线传输,如果你能够成功,我给飞机票,你去领诺贝尔奖。

现在最常用的是22KHZ开关和四切一,八切一不常用,很多接收机不支持。尽量买四切一,除非你知道你的接收机支持八切一。22KHZ开关工作原理超简单,切换开关内部控制器检测接收机传过来的信号中是否有22KHZ信号,并且有一定的规律,我就给你动作。
四切一和八切一比较复杂一点,也是检测22KHZ信号,不同的是信号上面有编码,嘿嘿,原来需要对暗号,而不是直接找规律。

切换开关就是这样,寥寥数语搞定,不知道你们懂了没有。
至于这些开关的组合使用,在接收过程中讲解。那个才是复杂的。

网友:
很好,正好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电视卫星接收

楼主:
老规矩,又要麻烦哪位帮忙贴出来。公司电脑真是头疼,禁止复制任何文本到网页。

网友:
我又来了!

《接收机.doc》

在正式扯接收机之前,我们还要扯一下信道编码和信源编码。按理说,这个不用解释大家都清楚,毕竟这里的人都是干电子的,不过还是说一下。我之前也不是很懂,毕竟我智商不如人意,大脑运算速度有点滞后。

这个玩意儿似乎与正式的接收机没有太大的关系,恰恰相反,如果你能够吃透信源编码和信道编码的概念,反而可以帮助你去认识接收机。

信源编码,就是对信号源进行编码,说白了就是视频信号。如果不对视频信号进行编码压缩,占用的带宽资源那是非常恐怖的,一个卫星只能够传输几套节目了。为什么有线电视进行数字化之后所传输的节目成几倍增加呢,原因就是在于此。一套模拟节目占用的带宽能够容纳6-8套数字节目。信源编码,其实就是信源的数字化压缩过程。目前编码方式有国际上最流行的MPEG-2,其中这个编码格式的伴音就是MP3格式。哈哈,MP3原来在这里。还有一种MPEG-4格式,可以编码高清格式(1920*1080P),不过编码效果不很理想。

还有岛国使用的一种方式,具体我忘了,反正中国只有胶东半岛采用大尺寸天线可以收看,卫星名字叫百合花,东经113.0。日语好且住在那边的人闲得慌可以试试,听说上面还有CR节目(CR=成人,此乃专业术语,去卫星电视论坛混必备基础)。

中国也有“自主研发”的一套系统:中九上用的,叫AVS。还有其他国家也有,不一一枚举了。记得MPEG是最常见的就行了。

信源编码,我的理解是,发快递之前怎么样进行打包?mpeg?还是AVS?

信道编码,这个估计都不陌生。目前有DVB-S,升级版是DVB-S2。又见自主研发的ABS,中国的,不解释。日本也有自己的。目前,只有DVB-S2可以兼容DVB-S,其他的都是单身汉,各唱各的调。嘿嘿,买接收机还是买DVB-S2的吧。目前的信道编码主要有QPSK和8PSK。还有其他的很多种,不用管他,如果你有兴趣,去找其他资料看看。

以下开始说接收机了。

这里就说说PID吧,嘿嘿,信源编码之后要进行信道编码。多个节目要在一个信道里面传输,没有一个识别的标志的后果就像孩子不知道爸爸是谁,最后只能乱叫一通,成何体统。一个AV信号分为视频信号和音频信号,在信源编码的时候分别进行打包,然后分别“贴上”一个PID,然后告诉这两个包是一套节目。最后很多的包包交给信道编码,信道编码就像一个运输车,最后把这些包裹送到接收机,接收机再根据PID识别出节目,交给信源解码器,最后输出视频信号。

以前的接收机很牛,在增加节目的时候,需要你手动输入下行频率,极化,符号率,前向纠错比,PID。少一个,错一个都不行。而现在呢,前三个参数就可以了,其他的交给接收机搞定。

之前还有节目运营商或者是电视台采用PID方式加密。给你一个错误的引导信息,解出来的PID是没有用的。这种方式加密简直弱爆了,目前PID最多的是4位,用多少次可以算出来,大家都清楚,编写一个小软件,让它运行,一杯茶的功夫吧。目前,听说棒子国还有几套节目采用此法,靠近棒子国的可以收一下,听说还是CR节目哦。还有些临时信号,即SNG信号时不时用一下。

说一下什么是直播商,其实这样叫他们是不对的,给人的错觉就是搞新闻的,直接把现场信号传给用户。其实应该叫他们节目运营商才对,他们去各个电视节目制作商(制作商可能是电视台,也可能是专门的电视节目制作公司)买来节目,然后加密上传到卫星,用户只需要一个小天线就能够看这个运营商的节目了,这些节目中有张三电视台的新闻频道,李四电视台的记录频道,或者是某电影公司的电影。运营商根据自己锁定客户群性质选择节目的。目前我们经常听说的运营商有数码天空、艺华直播、长城平台、香港有线……

说到这个运营商,香港有一家被黑客彻底击垮破产的案例。那家叫天朗。这中间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叫做加密系统。目前有很多种加密系统,不一一例举,以后你会知道很多的。这些加密系统各有优缺点,目前最搞笑的就是BISS加密系统,只要几台配置好一点的计算机,一个月功夫就可以破_解了。本来想深入说说加密系统原理的,想了一下,放在讲共享原理那部分吧。这些加密系统都有很多版本,1.0、2.0、3.0……很多加密系统的最初版本早就被破_解了的。升级,是必须的。问题在于此,这个加密系统的升级还涉及终端用户接收机的硬件升级。天朗公司破产的原因很简单,刚开始被破_解的时候没有引起注意,没有足够的估计后果严重性。没有采取措施,任由共享收看。当然,就没有多少人去交钱给他了。本来想赚一笔,结果收支失衡。节目制作商要给钱,卫星租赁费用一年要上百万美金。就这样,他们在给合法用户提供最后的服务后,打出一个大大的公告:我们关门了,永远不会再见!

目前的接收机主要分为三种:免费机,只能看免费节目;专用机,专门收看某一直播商或者某一编码格式;通用性解码机,可以买正版卡收看也可以使用网络共享收看。

接收机就这么多,因为目前的接收机没有太大的差别,功能大同小异。我也不想扯出模拟机来讲,更不想把那些昨日黄花的机子扯出来。那样将会让你迷糊。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书店找一下相关的书籍或者是去网上的论坛看看。

下一节讲器材的选购,以及测定你的地理条件适合收看哪些卫星。根据你的需求,给你配置一个方案。这一段是个重点,不能再搞蜻蜓点水了。得让我抽点时间好好做一下功课。

网友:
咦,是有营养哎!
不错!

网友:
坐等楼主更新

楼主:
上一节在谈接收机的时候忘记了还有两个重要参数,虽然看似无关紧要,不过有的时候他们也是能够让你知道为什么的。

一个前向纠错比,估计大家不陌生。英文简称是FEC。信号传输的时候,不可避免出现干扰,数字信号要命的就是干扰,不然接收机解出来的就是一堆乱码,压根就没有图像,所以卫星电视节目在传输的过程中都加了纠错信息。这个纠错信息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画面质量和接收难度,目前在138卫星(玩卫星电视的人习惯用卫星经度来代替卫星名字)上,长城直播采用的FEC为1/2。什么概念,说白了就是在这一个信道内,一半是节目信息,一般是纠错信息。要那多么吗?价钱好商量,不过一分价钱一分货,降低了纠错信息量,带来的效果是画质提升(同等符号率),但是抗干扰能力下降。105.5上的凤凰台(免费的,有线电视要钱才能看,可恶)画质很好,FEC为5/6,虽然说不是最高的,不过很多人还是抱怨容易受干扰。同样接收机,感觉105.5上凤凰台需要很大信号余量才能稳定收看,原因在于此。

FEC不用费神去管他,现在的接收机都能够帮你计算出来,不像以前的老古董,那个才是蛋蛋疼。知道这个,在以后的接收过程中可以帮助你分析一些问题。比如我的接收机信号质量一般在20%左右就可以收看了,为什么这个台到了30%还没有图像呢。在排除收到相邻卫星上的信号、此组参数有加密节目之外,可以分析一下是不是FEC过高呢。

符号率,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其实是信息量多少。一个转发器的带宽是36MHZ或者54MHZ,能够传输的信息量是多少,相信你们比我更清楚怎样去计算。但是实际情况是,并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呢?打一个比喻,上次我们说到转发器好比房子,这栋房子房东要出租,有点大,我只做一点小本生意,租用那么大的门面干吗。于是,房东适应市场需求,把大门面分成若干小门面,租给几个做小本生意的,双赢!当你看到115.5卫星和125卫星的时候,上面的省台符号率都不会超过7000(大概是,具体可以去网站上查询)的时候,多半是几个省台共同租用一个转发器。目前,除了XXTV能够使用两个转发器之外,还没有哪一个电视台能够一口吞下一个一个转发器。

楼主:
嘿嘿,现在我们开始谈谈器材选购了。

很多人都想知道哪儿有卖,那好,直白的告诉你,TB上有,啊!我怎么也找不到。你的惊讶在我预料之中。long long ago,有关部门,不点名,你懂的。他们出了一个叫做129号令,注意这个是法令,不是法律。规定如果个人要接收卫星电视,需要取得一个叫接收许可证的玩意儿。不是不让你接收,而是不能无证接收。你们懂的,不是不让你生孩子,而是要先取得准生证。在证件大国里,这个证件实在不起眼。不过意义深远,大家伙自个揣摩去。我们谈论的是技术,不是社会花边。

那么,你是否要去申请一个证件呢?我说你是没事找抽,不仅仅不给你,反而会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吓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买器材,看!不管他!上淘宝去搜索吧。嗯,慢点,你可能会遇到一个叫做无锅卫星电视接收机。这玩意曾经差一点骗了我的感情,幸好细细一想,卫星信号传输那么远,不要锅就可以接收吗?答案是,那是骗人的。

很多专门做卫星电视接收机生意的人都有自己的论坛,一般他们都是靠论坛来带动销量,一旦有任何消息,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立马在论坛上发出来,这点可能度娘都不如,谷歌也许还能搜到。

本人在卫视发烧联盟论坛上混超级版主。如果你去那儿,应该会发现我,但我不告诉你我是谁,除非你眼尖。坛主本人就是搞这个生意的,顺便给他做一个广告,交易过几次,信得过,我通常是先款后货。

很多卫星电视论坛,其中最大的是亚卫论坛,由于树大招风,曾经一度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论坛停摆一段时间。那儿我也有账号,只是不常去。这个行业属于灰色地带,不用交税,只是天天躲城_管。他们在这个行业混,也艰难,我混的那个论坛的坛主直言告诉我,利润很薄。竞争不小,加上机器更新频率高。谁都是艰难中生存,如果有幸接到酒店工程,年底也许好过点。选择这些论坛购买东西的时候,告诉大家一个法则,看一下这个论坛创建时间和帖子数量,能够在这个行业中混上3年的,如果服务不好或者价格坑爹,早就被出局了。可以说,干这个的人都比较认真对待客户的,除非那些刚刚开始搞的。现在想要进入此行业,基本不用奢想,市场在萎缩,利润又低。除非你是一个骗子,捞一把就撤的心态,劝君转战其他行业。

淘宝上是不敢公开卖的,凡事都有解决办法。很多卖家采用擦边球的方式卖,你不让我卖机器,我就卖配件,嘿嘿,我的店里只有功分器,切换开关,配套遥控器,就是不挂接收机和天线。当客户问我有没有,我就说有,然后给你一个链接,拍下付款,交易成功。

说那么多废话,走那么多的弯路告诉你哪儿有器材卖,就是想告诉,不管他神马部门,要玩就玩,别太多的担心。

器材有得买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你家的条件适合安装吗。这个问题很头大,别到时候买回来器材却无法使用就麻烦了。现在都市人都是格子楼里面生活,不大可能有天台供你使用。这个简单的测定方法是,搞准接收地点的经度位置,比如是东经103.0度,那么卫星经度高于103.0的卫星统统在东南面,低于103.0度的卫星统统在西南面。看出来没有,对于我们北半球来说,卫星统统在南面。如果你家的窗户很不幸全部朝向北面。看到这里,劝你找找洗了睡吧,没戏的。如果你家阳台正对南面不偏不倚,嘿嘿,恭喜你,你可以搞定亚太地区上空所有热门星星。如果偏移了30度以上,恐怕有些卫星只能“望星兴叹”了,只能接收几个卫星。

如果你有天台使用或者宽阔的空地,南面没有高楼或者高山,我的妈呀,此乃玩卫星电视的绝佳风水宝地。要是在平原上,你可以试试接收那些个卫星经度和你接收位置相差最大的卫星。我老家玩这个实在太好了,除了个别卫星搞不定之外,我之前在家把天上的星星全部扫荡了一遍。朝鲜电视台,哪个懂韩语的可以去看看,朝鲜现在的状态和我们文_革后期有一拼。

现在进入正式的选购。选购之前,你必须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目的看电视还是玩。
2,如果是看电视,谁看?父母?孩子?老婆?自己?
3,如果是看电视,准备看哪儿的电视台?国内的?港澳台的?还是其他国家的?
4,如果你是玩玩,准备顺便玩玩还是深入玩玩。
5,准备看高清吗?

如果你看电视为目的,是给老人看,这个有点压力,要得到一个很大的场地安装大锅看中星6B(115.5),或者是125。上面的全是省台和央视。当然还有动画片、国内几家电视台的伪高清(看过其他卫星的高清节目就知道这个为什么称为伪高清了。)

如果是给老婆看,嘿嘿,小锅,看台湾的,语言相通。《康熙来了》之类的娱乐节目比在网上看起来舒服得多。老婆的一个香吻就是成就的表现。当然,还有火辣辣的CR节目,注意加锁,不要让小孩看见。

如果你是想玩,记得多买点器材折腾吧。

至于想在电脑看卫星电视节目的,我以实际经历告诉你,除非你闲的蛋疼,别玩,折腾死人。

天线部分,大锅推荐1.2m,如果条件不错,1.5m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搞一个1.8m,发烧必备。小锅优先选择60cm的。条件限制,45cm也行,不过效果减半。75cm左右更爽。

馈线,即同轴线,买质量好的,好的东西手感很爽。想发烧就直接买一圈回来。

F头,还是要买质量好一点的,一次性买二十个备用发烧。

机器,这个重点了。推荐HiBox F2黄金版,这个机子适合初级发烧和一般看电视使用,它是高清卫星电视接收机,DVB-S2,兼容DVB-S。可以解MP4格式的节目。价格不到400元。划算。

如果你想发烧,玩过这个机子之后。你自己会知道怎么选择的。这个机子的使用我会详细讲解的。

下一节,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候了,我会带你去一个卫星参数网去看看,在那儿,你会发现原来天上的星星真多,节目真的很丰富。什么国家的都有。什么有线电视上面加密的节目都可以看得到。

网友:
好,以后来参考这个帖子

楼主:
有谁需要做一个方案设计的,提出你的要求,我给你配置,给你一个大概的报价。

网友:
收高清卫视,求设备推荐,要求锅小于75CM,只能放阳台,收视费尽量便宜,国内几套高清,能看最好,不看也无所谓,大锅伤不起。

最近没关注卫视,落伍了,DM500也快到寿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R:
收高清卫视,求设备推荐,要求锅小于75cm,只能放阳台,收视费尽量便宜,国内几套高清,能看最好,不看也无所谓,大锅伤不起。
最近没关注卫视,落伍了,dm500也快到寿命了。

你这个要求有点麻烦。便宜一点的高清可能就是国内那几套和越南那几套,采用共享方式看,一年才百十元。需要用大锅看。越南的节目需要70cm以上的天线。很明显,你的接收条件限制。必须增加成本。现在给你报价:
138上的艺华高清:1300元/年
节目清单如下:

122上的高清台商版本:
1150元/年
节目清单如下
看以看出,小锅都是直播商的,并且是专机接收。贵!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说加密频道是怎么授权的?接收机应该是没有发送数据给卫星吧

网友:
八切一不常用,很多接收机不支持。.......其实 现在八切一基本上所有的机子都支持了 而且多星接收时候 切换比较快

网友:
其实简单点装个1.8米的山寨整体锅,一个P民高清机,收108.2\115.5\125\134\138这几个星. 节目就从3岁到300岁都有合适收看的了,

网友:
我只知道现在有免费收看的有中星6B,中星9号及鑫诺三号,相关的参数可在相关的网站查阅,但是中星9号会自动升级,因此前一段时间好多NG品都用不了.

网友:
HiBox F2黄金版 + 75cm锅,在东经119.2位置上能收到什么卫星?有什么免费和共享的高清台?

网友:
138的垃圾节目不值,122倒是可以折腾一下,台商包加加装高清包,最低600年费

网友:
请教楼主一个菜鸟级别之下的问题,买锅是不是只看“高清”才要交年费,是不是所有的设备厂商的设备都支持(有星星的位置)免费的节目(非高清)?

网友:
另外,作为P民比较关心,有那些免费的节目可以看(首选华语其次E文)

网友:
回复 网友R:
138的垃圾节目不值,122倒是可以折腾一下,台商包加加装高清包,最低600年费

台商版不止600吧?第一年差不多算是送机器。第二年年费就1k多啊

网友:
收卫星,不看香港节目,对多数英文不好的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回复 网友S:
请教楼主一个菜鸟级别之下的问题,买锅是不是只看“高清”才要交年费,是不是所有的设备厂商的设备都支持(有星星的位置)免费的节目(非高清)?

看加密节目就要缴费,加密节目不一定是高清,标清也有很多加密的。

这几天有点懒,过几天放出最后的精彩部分

网友:
lz,一锅双星收6B和134可以不?需要什么接收机?最便宜那种。一套下来大概要多少钱?要交年费吗?

网友:
关注中,不知道能不能自己做个出来给大家模仿呢

楼主(2012-03-05):
回复 网友T:
lz,一锅双星收6b和134可以不?需要什么接收机?最便宜那种。一套下来大概要多少钱?要交年费吗?

不建议入门的玩,有点难度。费用估计在700元以下,选用精品也就这个价格。

PS,最近有点头大,准备写一个完全的调星指南,需要大量的照片。

网友:
有点意思,mark一下。

网友:
楼主没讲多少实质性核心技术。。。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T:
lz,一锅双星收6b和134可以不?需要什么接收机?最便宜那种。一套下来大概要多少钱?要交年费吗?
不建议入门的玩,有点难度。费用估计在700元以下,选用精品也就这个价格。
ps,最近有点头大,准备写一个完全的调星指南,需要大量的照片。

坐等大作

楼主:
回复 网友O:
楼主没讲多少实质性核心技术。。。

前面一笔带过,要讲核心的东西,基本上没有用。如果你对卫星接收相当感兴趣,沈永明写的书不错。

最近在寻找佛山哪儿有大锅卖,买一个回来做一个调星教程。网上购买运费太贵了。

网友:
卫星电视这东西,要入门,比较难,光是LNB/DiSeqC/极轴种类及设置,搞明白也要好多天。
可以到www.sat-china.com/bbs看看,也可以到www.cnsat.net挑节目,让人来装锅。

网友U:
在京_城装个锅会有人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V:
卫星电视这东西,要入门,比较难,光是lnb/diseqc/极轴种类及设置,搞明白也要好多天。
可以到www.sat-china.com/bbs看看,也可以到www.cnsat.net挑节目,让人来装锅。

我前面讲过,那些没有必要花时间去掌握,只需要了解就行了。重要的是如何能够调试出卫星节目,过几天准备上这个。回复【231楼】

sn2101
在京_城装个锅会有人管吗

撑死胆大的。如果你怕的话,弄点塑料布盖着,不会遮挡信号,不会被人发现。

网友:
回复 网友V:
卫星电视这东西,要入门,比较难,光是lnb/diseqc/极轴种类及设置,搞明白也要好多天。
可以到www.sat-china.com/bbs看看,也可以到www.cnsat.net挑节目,让人来装锅。

如果只限于安装、调整和收视,比起学单片机,简单多了。

网友:
留下做记号

网友:
几年前玩过C_波段1.2M的,小_锅经常升_级,伤不起...

网友:
新论坛,顶一下

网友:
去年底都搞高清卫星,有条件架锅,最后想想还是算了,直接上高清机顶盒.到今天算算看的时间不超过10小时.传统电视迟早会被网络取代

网友:
话说等续集很久了

网友(2012-04-06):
很好奇,mark,继续关注

楼主:
以下是我曾经些的,发在这个论坛:

我的卫视发烧之路

这样的标题其实是不妥的,说是我是发烧的,应该是我的头脑有点发烧吧。这几年来,一直局限于最基本的玩法,最近才搞到一个Q-box玩玩,什么以前的430,现在的DM500这样的东东一个也没有。虽然没有这样的器材,不能说我的经验欠缺,要知道,往往是最原始的乐器会演奏出最华美的乐章。诚然,我不是演奏华美乐章的人,只是自娱自乐吧了。只是善于用最小的投资,获取最大的回报罢了。

本人在卫视传媒论坛的网名是星空大盗,这样的网名当时信手拈来,没多加斟酌。又复一日,心血来潮弄了一个性签名:我本无心盗信号,只因星空太美妙,于是取名——星空大盗。当是时,正在口中正在默念佛经菩提无心,脑中想着卫星,突然之间就写上这句话了。很多朋友还在群中笑问如何解释,我也不知。当然,卫视发烧联盟、卫视迷和亚洲卫星电视论坛和最近的中文寻星论坛中的星空大盗,我是也。

本人真名叫杨远,丙寅年初春来世上报道,俄而间,明年又是本命年了。家在贵州东北部思南县的一个小山村,周围很多地方都通电了,直到97年我们村才与煤油灯作别。当时已经迷上了电,对这个看不见,摸着就倒霉的东西很感到很神奇。之前看见叔叔们制作的坛坛罐罐,里面一些稀里糊涂的东西插入几根线居然能把小灯珠点亮,那时应该是七八岁光景吧,问叔叔怎么回事,他只是不语,问多了就说你长大了就知道了,可是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你,电!如今,终于通电了,灯泡的亮度远远比叔叔的玩意强多了,也不爱问他们了以前制作的是怎么回事了,当然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的。

就在这年,有个人买了个电视,想起来可是可是方圆十里的重磅新闻。因为当时安装电的时候,很多家庭已经负债累累,我家也不例外,连年货都难。那人花了1680元,这个价格至今记忆犹新,买的是21寸“大彩电”!想想我们平时在其他地方看见的是14寸的黑白,今天,看见彩色的了,那效果,晚上人山人海,很多自己组装黑白电视机而周围仅此一个电视的前辈深有感触。可惜,是个体力活,十分钟就得弄一下天线,基本上只看一个电视台,一部电视剧:《雪山飞舞》(由《雪山飞狐》之名雅称满屏雪花电视)。当时手痒很想去搞一下,可惜是人家的,不敢!但已经下决心以后自己要玩这个。记得香港回归的晚上,应该不下于100人围在院子里看那个可怜的21寸电视,不过大家心里很乐的,天空作美当天晚上晴空万里,信号很好,很清晰,能够看见彩色图像。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彩色电视机出现彩色图像哦。

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的大伯家经济条件比较好,买了电视,同时买了卫星接收机,我开始了烧起来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天线偏了,满屏幕“雪花”,是个模拟机,可能有的人没有接触过模拟卫星信号不太清楚,其实就是噪点。当时已经严重只有一个台看,大人说是等我那个很远的堂哥来了帮忙弄一下,可是我们只有每个星期才能归家一天,回家又不能看电视,心里很不爽。偷偷和堂弟,当然是他儿子了,商量我们弄一下,还说什么这玩意儿简单嘛,我们也是初中生,还学过几天电的。偷偷的把天线弄了一下,糟糕,彻底没戏看了。心里有点慌,不过很快镇定了,心想我们把天线回到原来的位置不就行了吗,至少大人不知道,打屁屁的苦头就不会有嘛。这是我烧星关键一步,回到原来位置之后,图像再次出现。不过那是脑子好使,心想继续移动一点是什么样子呢,这下原本放的雪山飞舞没有了,信号变好了,结果发烧了!原来这个真的很简单,居然不是什么高深的玩意,不过尔尔嘛。

又是一关键时刻,由于经常和堂弟鼓捣他家的天线,经验有了,开始帮忙别人搞了,出名了!忽一日,有人找到我说,你这么利害(这话我最爱听),叫我帮他调一下数码机。早就想有个数码机搞一下了,正中下怀!这就是数字接收机的开始,当时正值腊月,飘雪。好像是在高中二年级,在县城读书无意间看见《电子报》,上面的卫视方面的似懂非懂,囫囵吞枣,知道什么是数字机,脑海有点印象。他叫我帮他调数码机,心里知道这确实是个技术活,所以不敢傲慢,说明书看了几遍,回忆报纸上的文章,晓得这个不比模拟机,有信号立即出现图像。半天后,影子都没有见着,不过心里没有灰心,倒是更坦然,更镇静,想了半天之后,1*4上既有模拟,又有数字。中!大伙儿猜猜我是怎么搞的?有的人已经知道是怎么样的了,对,就是先找1*4上的模拟节目,把天线调到最佳位置,最后换上数字机,搞定!这个时间是一天。模拟与数字的过渡,人家花了几年,我只用了一天。看来,他们应该叫我去研究最好。

第一次看见以数字信号传输的电视节目,妈呀,没有雪花的电视节目原来是那么的好看,画面清晰,声音清晰……重要的是自己搞出来的,虽不是自家的电视,成就感油然而生。真舍不得回家,看着这个电视节目的清晰度的心情,就像掉进了蜜罐一样。但,最终还是走了,毕竟那是人家的玩意儿,回头自己弄个吧。后来,晓得105.5上有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于是不请自来给人家转到凤凰卫视上。这次差点失了面子。我当时已经学会上网了,从网上找的105.5的参数是下行频率,输入不进模拟机!当时1*4上的模拟节目接收机都是预置的,以前帮人家接收1*4都是先用预置模拟的机子直接寻星,最后换上数字机搞定。后来翻阅说明书看见有105.5和100.5的模拟机预置节目。可惜方位感不强,好似大海捞针的找信号,最后结果是失败,暂时放弃。不甘心失败,通过几天翻阅《电子报》加上自己的脑袋瓜,试验三次之后成功。这次看见了未加密的美亚卫视,并且是自己鼓捣出来,我算不算前辈呢?哈哈,开个玩笑,平时有的烧友叫我前辈,还真不好意思呢。不过,本人资历就是这样的!

从此,我一发不可收拾,《电子报》和《无线电》基本上是每期看,从上面零星的介绍知道有什么下行频率、本振、极化、符码率……。但是还不清楚怎么回事,遇见就直接套用。从第一次接触数字机后,模拟机小儿科了,几下可以帮你搞定。但是,叫我搞数字机,我不敢这么狂。因为当时的数字接收机反映很慢,这点前辈们有共识。

又是一个关键时刻,我那大伯家的堂弟不再与我为伍,他读到初中后就打工去了,不过又一个堂弟开始向我学习。爽歪歪,正愁一个人不好玩,有时候需要个帮手。于是,我教,他学,他也不赖,学起来很快,我两有伴了。这下真开始用火烧了,我从网上找来很多卫星的参数,然后和他一道在他家院子里发烧。大家猜猜我们烧到什么程度,那程度,需要用南北极的冰水才能扑灭我们的热情。可惜没有人愿意为了扑灭我们这点“高烧”而去那鬼地方采冰水,成本大,再说这种发烧死不了人的,也对社会无害的,所以,我们今天都很高烧,但还不至于骨灰级。最后,我们把68.5到146.0区段的星星全光顾了,当时最有价值的88.0,76.5,100.5,105.5,1*4.0,138.0,146.0。基本上也只有这些卫星中文节目比较多。我们收到过朝鲜电视台,居然还有汉语伴音,靠,这个国家还没有忘记他曾经的盟友咯。具体说的什么东西,请大家自己收一下听听,保证还是那个声音。

遗憾的是当时局限于多种条件,只把C段节目扫荡,没有Ku头的日子很不爽。以后的日子基本上不再在这样的折腾了,一是读书,时间少了,精力有限了;加上很多外国台只闻其声,不解其意,没搞头,凭这身技术能够应付一般的问题,后来烧星的重点放在各种技术的理解和研究上,不再搞这样的大规模的扫星运动了。多星接收的原理,二次反馈,PID的作用,加上自己电子方面的优势,研究接收机的特性和故障这些玩意上去了。后来,买了些书看看,懂的更多,玩得却很少。基本上是理论的,加上以前烧星烧到忘我境界,现在怕耽误正事,也就不再折腾。不过,现在仍然喜欢帮助别人调星,本来实战经验就丰富,加上自己理论又不错,乖乖,别人琢磨几个月搞不图像的天线,只要我一指点,几分钟见效。好像我应该去行医吧,医治疑难杂症还不错。去年的大规模调星,本村三分之二的天线是我免费转换的,至今记得哪家用的是什么机子,以至于某家的接收机恢复出厂参数之后需要遥控器时能够指定某家的可借用。全镇十多个远教天线是我凭借C段调星经验和理论,在没有Ku段调星经验下完成的。

现在窝居贵阳,租住的房子条件很好,楼上安装多少天线都没有问题。不过还是不喜欢了,看电视对我没有吸引力,加上手头也不是很方便,时间也没有多少。想再来折腾过几年再说,结婚的时候好好给娘子安几个锅儿。到时候直接上高清机,加上投影,爽死。

根据我的烧星历程和经验来看,要烧,就得要这个兴趣。可以是看电视的兴趣驱使,可以使好奇心使然。总之,没有兴趣一边凉快去,看别人烧吧,小心殃及你。其二,要有好的器材,这个器材不是非得什么大品牌,只要用起来顺手,只要质量过得去就可。天线可以就地采购,划算。选择质量可以就行,不要那种稍稍一弄就成变形金刚的,和不久就是锈迹斑斑的。高频头还是选择大家公认的为好,最近市场上的山寨头很糟糕,初烧的不要为好。反正我是上过当的,前段时间我的138未到中午就不能看,一直要等太阳落山后才能看,最后检查的结果是高频头进水导致的。馈线选择好一点的,初烧的一定得配置一台反映很快的免费机,切莫就是一张接收卡或者一台DM打天下。

本人认为,烧星这样的爱好不一定非得很好、很多的器材才能有境界,很多时候,我们要擅长于用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回报。我仅凭一锅、一头、一免费机掌握了寻星;后来加上一头、一个22KHz开关、一个diseqc开关掌握了一锅多星和多星一机技术。现在仅凭一个Q-box盒子就掌握我认为比DM还难的电脑接收。就是这些器材,像搭积木一样反复组合,得到了不同的效果。

最后顺便说一句,如果你有老婆了(女的很少有人烧星,除非稀有物种),一定得注意娘子的脸色,干这个有时候很烧钱的,特别是即将到来的高清,成家的女人比男人更心疼钱的。如果你能把老婆拉进“锅”一同烧,那全中国的烧友都应该恭贺你了。至少,路上有个伴。

烧星,是个不错的爱好。最后顺祝各位星友以最小的成本烧得不省人事,但不代表误正业;愿你的娘子理解你的乐趣,并从精神上支持你。有缘再会!

网友:
入门贴,必需mark

看来卫星机不用买了,直接买电信宽带+高清播放器算了。

网友:
与LZ是同道中人,但好久没玩这个了,还是模拟信号时比较好玩。我家98年就有个中卫的整体锅,当时是小学,经常看凤凰台的樱桃小丸子。到高中,知道抛物线焦点计算及电子学后,开始对这个感兴趣。02年家里买了数字机,每年回家都回去折腾,尤其是一锅多星的年代,不过没去玩雷霆430等破解加密的。现在玩电脑惯了,不喜欢看电视,所以也不玩这些。不过还是会去看看这方面的知识。经常去的有亚卫网、卫视传媒。

网友:
mark住,学会了给自己家装备一个。

网友(2012-05-16):
搞个出来卖哈,能收到外国台差不多!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2012-07-25):
引用 楼主:
我靠,那么多人回复啊。大致的结构是:
1,卫星概念,同步通信卫星的概念
2,现在天上正常运行卫星的大致情 ...

学习学习!

网友W:
说下器材购买途径

网友:
看了楼主耐心的不断更新,普及知道,实在是佩服楼主,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W:
说下器材购买途径

一般都是网购,大一点的商人都有自己的论坛或者网站。不过,这个行业鱼龙混杂,要擦亮眼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是网购,大一点的商人都有自己的论坛或者网站。不过,这个行业鱼龙混杂,要擦亮眼睛。 ...

正因为这样所以才请你告诉我一个放心的购买途径,没有器材玩不了啊!

网友:
我们家也用“锅盖”……

网友:
好吧!看的有云

网友:
曾经的电子报上炒得火热炒的神乎其乎的话题,不过现在好像也冷了好多,可能是现在的媒体咨询发达了吧。锅这种东西在偏远山区还实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支持!我的锅子白天有信号,晚上无信号,郁闷!

是晚上要睡觉

网友(2012-09-17):
mark一下,想搞个能收港台节目的小锅,楼主推荐个

网友(2012-11-12):
有意思,mark下

网友:
MARK,刚买了套顶层的房子,正打算上台卫星接收机,先科普一下。

网友:
标记,持续关注

网友X(2013-01-02):
看了楼主的经历,感触很深啊!我也是卫星发烧友,已经有整整5年不烧了。五年啊!第一次接触卫星电视是在初中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懂,后来上了高中,看了电子报,然后加以实践,才掌握了卫星接收技术。楼主在论坛的文章,几年前我应该看过,记得那时候的卫视论坛好火爆啊,到处都是帖子和图片,好生羡慕啊!我家在四川农村,至今老家还是1.2米的大锅收的105.5的省台,父母看看,说起这个大锅,也是底盘式的,不过地盘和框架都锈蚀了,一年前我把它靠在楼定的墙上,没有支柱,下面塞的砖块,调了半天才调好了三角。也玩过一锅多星,不过1.2的有点吃力,家里至今还有KU高频头,四切一,22K开关什么的。还记得2007年的样子,那次105.5升空,大规模换卫星的时候,那时候我高二,村子周围十里八乡的都是我去调整的。现在偶尔回家,别人还请我去调整一下,都过去好多年了。
我的调试经验和你差不多,只不过是先定一个方位角,上下调整仰角,不中,再增加2度方位角,上下调仰角,一般在3分钟内都能顺利找到信号。
怀念我的卫星电视之路啊,时间匆匆。。。

网友:
好久没玩了,搬了个没星的房子

网友:
共享也快玩到头了!都出专用机了

网友:
mark 高成本的尝试呀

网友(2013-02-20):
十几年没搞过了,当年用洞洞板做了一个模拟接收机,用电位器调台。那时真是个疯狂的年代,一个大锅接收 3千多一套。我们那山区人卖烤烟后很多都有买。

前几年还帮别人升过几次级,现在偶尔帮别人装一下调一下方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国上空高清频道

这是高清的?我现在正准备弄一个锅呢?这是多大的锅收到的?我家里有个42寸液晶电视!能出不错的效果么?要用多大的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玩卫星接收机已经玩了快10年了,从普通机的亚3,到中六,再到中九。现在已经在玩DM500的,一锅多星,用共 ...

用什么锅?可以接收这些?60的锅可以么?本人小白 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X:
看了楼主的经历,感触很深啊!我也是卫星发烧友,已经有整整5年不烧了。五年啊!第一次接触卫星电视是在初 ...

呵呵,同道中人!

网友Y:
引用 楼主:
完全自创,精力有限,一天来一点,多了我受不了。

我想在阳台上装个小锅,能收的台越多越好,最好都是免费的,买回来只要自己调调或者是换个高频头之类的就能收不同的卫星电视(能有成人的也最好)!我买哪种锅?大概多少钱,不会被黑、?

网友:
“我仅凭一锅、一头、一免费机掌握了寻星;后来加上一头、一个22KHz开关、一个diseqc开关掌握了一锅多星和多星一机技术。现在仅凭一个Q-box盒子就掌握我认为比DM还难的电脑接收。就是这些器材,像搭积木一样反复组合,得到了不同的效果。”这个。。。楼主推荐几个

网友:
这个需要强烈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Y:
我想在阳台上装个小锅,能收的台越多越好,最好都是免费的,买回来只要自己调调或者是换个高频头之类的就 ...

小锅免费节目很少。多数是和尚台(宗教频道)。要看免费的,还真要大锅,两口大锅可以淘汰你的有线电视。因为有线电视上的节目全部在这两个卫星上,而且是免费。

网友Y:
引用 楼主:
小锅免费节目很少。多数是和尚台(宗教频道)。要看免费的,还真要大锅,两口大锅可以淘汰你的有线电视。 ...

那我这个要求,小锅(我说的小锅是直径60厘米左右的锅,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啊?!)基本不可以实现么?还有我在网上查到什么共享账号之类的,这样的是不是不需要锅 只要联网线就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Y:
那我这个要求,小锅(我说的小锅是直径60厘米左右的锅,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啊?!)基本不可以实现么?还 ...

想要看卫星电视节目,必须使用锅!只是尺寸大小而已。初级玩家以免费机开始,网络共享经常出问题,需要经验去应付。

如果真有兴趣,你可以买一本沈永明编写的《卫星电视完全接收DIY》,里面除了接收机已经有部分淘汰了,其它部分完全适用。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要看卫星电视节目,必须使用锅!只是尺寸大小而已。初级玩家以免费机开始,网络共享经常出问题,需要经 ...

下载了PDF了,以后慢慢看看!

网友:
接收设备都不是问题,也很便宜,关键是要破解加密系统才有意义

网友:
现在能看的越来越少了,gx太不给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03年就是看电子报,了解卫星电视的.现在家里有C,KU天线各一面,接收机N台.有中6的,中9的,1020卫视卡,430XP卡 ...

哥们,我现在开始学做机顶盒,可以留个联系方式不,到时候请教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N:

LZ是干这行的?感觉很牛X

网友Z:
引用 网友O:
回复 网友N:
回复 楼主:
我靠,那么多人回复啊。大致的结构是:

LS ,能解释一下什么是双本贞

楼主:
引用 网友Z:
LS ,能解释一下什么是双本贞

以前对此入迷。

双本振,i高频头内有两个频率。C波段是同时工作,一个伺候水平极化,一个伺候垂直极化。KU波段是通过22KHZ来切换的。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对此入迷。

双本振,i高频头内有两个频率。C波段是同时工作,一个伺候水平极化,一个伺候垂直极化。 ...

o 谢谢啦

网友:
牛了,顶一个先

网友(2013-05-27):
哈哈,不更新了啊,其实不是特别感兴趣的话,还是别研究了,太费脑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在京_城装个锅会有人管吗

我就在,两个住地,都装的锅已经用了8年了,1.5米一锅四星1055;1155:125:134:至今平安无事

网友(2014-03-16):
很好,有空玩玩。

网友(2017-01-15):
我看完了,教程不错,有个基本理解了,不过手痒了。

网友:
我也全部看完了,但教程呢?

网友:
放假了回去搞搞

网友(2018-03-14):
最近兼职一个做车载卫星天线的,用的是平板天线,自动搜星的那种,就我一个人组装,也是够累的

网友:
好多年前玩过搜星,现在不玩了。

网友:
有PBI-1000的工程接收机,和调制解调器,谁有兴趣?腾地下室,有20多个,全要25一个,外壳价。

网友:
还有中卫的KU锅,0.75的,谁有兴趣,老家搬迁,废铁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玩卫星接收机已经玩了快10年了,从普通机的亚3,到中六,再到中九。现在已经在玩DM500的,一锅多星,用共 ...

请求开坛讲法

网友:
可以不要那个大铁锅吗?

网友:
现在没有共享了,不好玩了

网友:
初高中的时候玩过,后来就没在玩了。。。

网友(2020-07-01):
说说机型的选择和对比呗

网友:
大锅不抗风, 没有好的地基一阵大风就翻车了。 十几年前玩过,一锅两星(中6和亚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