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等效采样率与实时采样率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2-02-03):
示波器等效采样率与实时采样率有什么区别啊?怎么区分,什么样的好啊?

网友:
等效采样率:对信号采集多个周期,每个周期有一点相差,最后把多个周期的数据合成一个周期的数据,这样做可以获得更高的采样率

实时采样率:ADC的实际采样速度

网友(2012-07-03):
最简单的理解就是等效只能测试重复周期信号,非周期他就会跟你说拜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