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下旋转变压器测位置与转速的程序啊?

楼主(2012-02-03):
旋转变压器解析芯片采用ADI公司的 AD2S1210,MCU为DSP2812

网友:
还真有伸手党啊!

楼主:
好东西就不要自己保留了

网友A:
用AD2S系列的芯片并不是最好的方法,当然也可以做。

我当初研究旋变,也采用过AD2S系列16位的,没有搞定,怀凝芯片是坏的,因为芯片成本很高,不能买几颗放在那里。

后来改变了研究方向,投入了接近万把资金,花了2-3年的时间,终于搞定,分辨率可以做到+ -0.01。

楼主程序别人不好提供,可以查查很多论文或文章,多多思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有TI 关于resolver的程序,只是觉得很麻烦,可以和楼上探讨下实现方法

网友(2013-01-25):
楼主搞得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AD2S系列的芯片并不是最好的方法,当然也可以做。

我当初研究旋变,也采用过AD2S系列16位的,没有搞定, ...

请教~我反而觉得AD2S系列是比较好的旋变解决方案,我用stm32f103 + AD2S1210,很好用,分辨率16位。

最近准备用28335做,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