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Fluke 17B, Sanwa PM3 能用来测试 LED 么?

楼主(2012-02-03):
两个表都不能点亮 LED,只能看到导通电压
难道包里还要放一个 9V 电池的垃圾表?

网友:
我的 UNI-T UT33D 其中有四档, 200欧, 2000欧, OUT 及 DIODE 都能点亮LED。

楼主:
我扔在箱子里不用杂牌表doide档是可以点亮的
刚买了个PM3想带着方便点,看来还是不行
焊led的时候习惯先用万用表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焊led的时候习惯先用万用表点一下

这习惯非常好。LED 就单看长短脚或内部结构都不能确定极性, 因为时常都有例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扔在箱子里不用杂牌表doide档是可以点亮的
刚买了个pm3想带着方便点,看来还是不行
焊led的时候习惯先用万用表点一下

PM3里用的是CR2032电池,新电池的电压为3.3,用到2.8V会报低电。

万用表里没有升压电路,能提供的电压最多就那么多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PM3用二极管档能点亮普通的2vLED,但高亮的LED电压都在3V以上,这种用2032电池的是肯定点不亮。

不过你可以在万用表旁边开两个小孔,直接把CR2032接过去,串个几十欧的电阻,不就可以测LED了?

网友:
fluke17b不能,18b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fluke17b不能,18b能

18B特意加了测高亮LED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pm3里用的是cr2032电池,新电池的电压为3.3,用到2.8v会报低电。
万用表里没有升压电路,能提供的电压最多就那么多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pm3用二极管档能点亮普通的2vled,但高亮的led电压都在3v以上,这种用2032电池的是肯定点不亮。
不过你可以在万用表旁边开两个小孔,直接把cr2032接过去,串个几十欧的电阻,不就可以测led了?

谢谢大胡子叔叔
晚上回去打开看看怎么改

网友(2012-03-24):
17B是点不亮,189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