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速度问题 C6747

楼主(2012-02-03):
    第一次使用DSP   选用的是浮点C6747  300M的主频  据描述定点可以达到2400MIPS   。前些天没事 测量了一下循环整数加减的速度

很简单的代码

delay()

{
u32 i=10000

while(i--);

}

调用delay函数 用示波器抓了一下IO口的波形,发现10000次循环花费了600US的时间,算下来循环一次需要60ns   也就是大概18个周期,需要出乎我的意料,就这么简单的运算,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这么慢的嘛。大家分析一下这样是不是不正常的呢?

    极度郁闷中, 求解。

备注:程序CMD我都是分配到shareram中在运行。

网友:
1.编译时用-o2优化,你会发现可以快大约10倍;

2。自己写线性汇编代码,你发现又可以快大约几倍;

3.自己重新写流水线汇编代码,你发现又可以快大约几倍。

如果做到第三步,你会发现只需要3-4个ns,我保证。

网友(2013-04-03):
谢谢二楼的,非常好

网友:
二楼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