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控制方面PPM与PWM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2-02-03):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在做自己的飞控,在电机控制和接收机信号读取方面存在一些疑问,望过往的高手指教。
我的理解是:
PPM是一种编码调制方式,它是用来传输信号的。也就是说,遥控器的发射机给接收机传输的就是PPM信号。PPM信号也有周期,在每个周期内有若干个脉冲,比如有N+1个脉冲,那么N表示通道数。在每个周期中,每个脉冲的宽度相等,各个脉冲之间的距离不等。第一个脉冲与第二个脉冲之间的距离表示通道一的信息,第二个脉冲与第三个脉冲之间的距离表示通道二的信息....。接收机在接收到信号后,对这个PPM信号解码,把解码后的信息给输出给各个通道。每个通道都是频率相等的PWM波。
也就是说:发射机给接收机输出的是PPM信号;接收机给电调输出的是普通的PWM波形。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因为我用示波器实际测试过接收机的输出波形,就是标准的PWM,其周期是20ms,占空比随遥控的变化而变化。
如果接收机输出的是PPM的话,示波器看到的应该是在一个周期内有若干个脉冲的波形。
望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当时和你一样不明白为什么我做出的10位PWM信号不能线性的控制舵机和电调。后来,明白了,你所看到的pwm信号,分辨率是us级别的。而且1100us到1900us大约是这样,注意了,要us级别的变化,800us的分辨率,你不一定非得按800来做,可以分成255或者其他的,有个比例就行。如果你用单片机做,就用普通IO模拟就行。主要看高电平的时间。这样,你可以同时控制多个电调了,你试试吧,我这是刚做完实验,上来看看。  P0^0=1;delayus(us);P0^0=0;delayms(1);其中us是速度的级别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热心的解答。
我是用STM32定时器的PWM输出做的,没有用IO口模拟。也就是用硬件PWM做的。
你所说的800us分辨率是指什么?应该是8us吧。
也就是把信号输出以8us为单位逐个输出对吧。这个是用软件IO模拟输出PWM的,
而我用的是硬件PWM,你给个占空比,他会自动输出,并且四路信号输出是同步的。这样就不需要那个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我的意思有800级变化,从电调的油门下限开始每次就+1us就行,一般电调都是《100级的吧。我不太懂航模器件,只能把了解的都说出来,剩下的你自己看看。L3G4200D,这个陀螺仪,我就卡在这了,你做了没呢,我遥控器都快做完了,就差摇杆了,准备收一个。你就用普通IO驱动就行,理论讲,程序允许,几个都没问题,我这次留了8个口,4个电调,4个舵机用。
我也想学STM32,给推荐个型号,和方法吧。还有开发工具,

网友:
为什么我回复了那么多还是要审核!急求审核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STM32,我用的是STM32F103RBT6,这个对于四轴来说足够用了。开发板用的是淘宝上卖的,这个买的很值,关键是有很多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行,我买个简单的吧,最基础的,我最喜欢基础的

网友(2015-10-27):
请教,PPM各个通道的信息决定的是电调输出的PWM波形占空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