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3032下载程序

楼主(2012-02-04):
epm3032的JTAG口做为了普通IO,貌似就没法用JTAG方式下载了。可以用什么方法下载程序???

网友:
如果关闭了JTAG只能使用通用的编程器编程了(在焊接之前),如果管脚够用,最好不这么做,成型的产品可以,调试不行,因为JTAG功能关闭后只有再擦除才可以使用JTAG~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2-09-14):
能否共享EPM3032的原理图?你使用什么开发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