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T2L电平?

楼主(2012-02-04):
什么是T2L电平?

网友:
是不是TTL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ttl啊

LINEAR芯片数据手册中写的是T2L

楼主:
已查到:T2L=TTL
第一次知道还有这样的写的。谢谢1楼!

网友:
T2L是平方T²L=TTL的那种意思

网友:
原来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B:
iic = i2c

回复 网友C:
t2l是平方t²l=ttl的那种意思

LINEAR的数据手册中前面用“TTL”表示,后面又用“T2L”表示,所以感到有点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