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关于滤波的问题

楼主(2012-02-04):
我想采集一个脉冲信号,一般是在几十us,也就是几十KHZ左右,所以高频的干扰我想滤除的话怎么加一个滤波器,电阻电容如何选择!请高手指点

网友:
简单的滤波电路 http://www.eepw.com.cn/article/78377.htm
或者看看书 电工学下册 电子技术。 自己计算一下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按5k的电阻算,电容还不到1pf,仿真也没啥效果,请问大家都是怎么仿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截止频率=1/2π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