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TF卡的工作电流有多大 ?

楼主(2012-02-04):
某个博客上偶然看到的一个文章:

        1、在TF卡中写时不要直接在根目录下写文件,最好先建立一个文件夹,在文件夹里写,这样工作电流就会小很多,而且电流也很稳定(主要原因)
        2、一个文件夹里的txt文件数目不能太多,否则单片机从掉电模式起来到写卡时有点慢,会造成前面的数据丢失(我的2G的卡里,每个文件夹里的文件不    能超过50个,超过后唤醒单片机到写卡时间过长,造成一些数据丢失)
        3、小容量卡写电流小,大容量卡写电流大(2G:40mA,4G:50mA,16G:100mA,)
        4、。。。。。。。无关,略

感觉有点莫名奇妙,为什么电流跟 根目录/文件夹、容量 有关了?TF卡读写电流能差多少?是主控耗电多还是flash芯片耗电多?求解释~

网友:
怎么莫名其妙呢?你试过吗?我们测试的效果就这样,希望能得到解释?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莫名其妙呢?你试过吗?我们测试的效果就这样,希望能得到解释?多谢!

额,看来是你的文章么~呵呵,幸会。我是说这个结果不懂,也是求解释的

网友:
建不建文件夹什么的 我不懂 我没弄过

第三条  我觉得 卡的话 不能只靠容量区分 工艺制式  多少纳米 品牌 生产商之类也  CLASS 几 等 TLC  MLC  SLC 这些参数也很重要吧   2G  4G  16G 这样子太笼统了吧

网友:
单个目录文件不能多,这个确实如此。
从Fat32的数据结构分析,单个目录文件越多就需要越多的文件搜索时间。

其它的想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同事的,一直这些问题困扰着!

网友(2014-03-13):
mark一下~原来TF卡还有这些道道……

网友(2014-06-05):
理论上应该是没多大影响;;;;而且个人实际测试了一下,也没多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