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点灯失败

楼主(2012-02-04):
用的是actel的FPGA

上面一段代码中,软件提示clk没有被使用到,导致,引脚分配时,没有clk
请高手赐教,问题在呢

网友:
估计是被综合软件优化掉了,你再加一个输入,比如叫SW1,让LED1 <= SW1 ;就不会优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感谢,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了,谢谢,

另外,我有一个问题,选单片机时除了功能,速度要求外,主要是看单片机的RAM,ROM或flash的大小

那么选择FPGA时,我们一般都注重那些参数

网友:
如果单纯点灯的话,干脆 assign led1 = 1'b0;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好了,谢谢,
另外,我有一个问题,选单片机时除了功能,速度要求外,主要是看单片机的ram,rom或flash的大小
那么选择fpga时,我们一般都注重那些参数

里面有多少逻辑资源, 多少PIN,多少RAM啥的。

我也是新手,不是很懂。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谢谢

如果采用这个写法的话assign led1 = 1'b0;
module  LED   (Key,clk,LED1);

    input  clk,Key;
    output reg LED1;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ssign    LED1 = 1'b0;
                end
endmodule
会报错
好像定义为output的直接赋值常数,不是很懂

网友:
REG 型 不能用 assign.

你改成 output wire led1,应该就可以了。

而且压根不用 always 语句。

module led (led1);

output led1;
wire led1;

assign led1 = 1'b0;

endmodule

楼主:
试过了,没有问题
感觉自学FPGA和自学单片机比起来难多了
-_-!!!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FPGA是自己造寄存器,而学单片机是用寄存器。当然感觉不一样啦~~~~

网友:
两种方法都可以:
1.
reg led;
always @ (*) led <= 1'b1;

2.
wire led;
assign led = 1'b1;

这两种方法生成的电路是完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