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坛中MK版四轴的PPM

楼主(2012-02-04):
最近分析了一下KK的四轴飞控代码,上边用了单片机的引脚电平变化中断对接收机的PPM信号进行了测量,并且函数也不复杂,那为什么我们的MK版四轴还要专门用一块mega16来转换PPM呢???
期待高手回复

网友:
很简单, 因为mk的 fc 已经太忙了。  忙于 做 别的事情,  很难抽出时间来采集 ppm。

楼主:
当单片机以20兆的速度跑时,PPM的中断程序也就大约耗时十几微秒,我想MK的程序不会让单片机忙到这程度吧?

网友:
当单片机以20兆的速度跑时,PPM的中断程序也就大约耗时十几微秒,我想MK的程序不会让单片机忙到这程度吧?

-------------------

你只是想当然的认为。

如果你分析了 fc.c文件,你就知道  mk 有多忙了。    mk 有很多地方是 浮点运算的!

我用示波器打过,并且 增加了一些 卡尔曼 滤波。发现 mk 的响应速度直接从 500hz 变成了 100hz ,  实在是没办法在快了。 后期改用dsp来做演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单片机以20兆的速度跑时,ppm的中断程序也就大约耗时十几微秒,我想mk的程序不会让单片机忙到这程度吧?
-------------------
你只是想当然的认为。
如果你分析了 fc.c文件,你就知道  mk 有多忙了。    mk 有很多地方是 浮点运算的!
我用示波器打过,并且 增加了一些 卡尔曼 滤波。发现 mk 的响应速度直接从 500hz 变成了 100hz ,  实在是没办法在快了。 后期改用dsp来做演算

想请教一下用示波器打哪个地方?

网友:
【楼主位】 ZL electric 无忌
你说你“分析了一下KK的四轴飞控代码”,那可否写下你的分析?

“MK版四轴还要专门用一块mega16”你搞清楚了吗?PPM板一般是用的M48 M88 M168 M328,而KK的MCU正好也是用的这个系列,那解析PPM的部分用的什么样的寄存器?这部分资源在MK的CPU上有吗?MK是用的M644 M1284 (最早有用过M324)。

楼主:
KK上的PPM用的是PCINT中断(引脚电平变化中断),我没用过mega644,但他的手册上好像见有这个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检测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进而计算PPM的时间。应该不是很耗费单片机资源

楼主(2012-11-13):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疑问,感觉并没有减轻cpu多少负担啊,都要用中断去读取电平时间,只不过MK的用一个中断,KK用 ...

之前看了KK的代码才知道,由于代码中没有用浮点,没有卡尔曼滤波,单片机很多时间都在等待。所以基于KK的代码,加入加速度传感器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MWC什么的都是直接芯片解码的,而且我看了一下,如果说从芯片运行时间来看,对解码器进行读取和直接 ...

谢谢能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