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稳压电路的求助!!

楼主(2012-02-04):
小弟有个问题需要大侠们指点一下,问题如下:如何将70V~120V的直流波动电压稳定为12V,且电流需要达到10A???
本人不知道从哪下手,普通的稳压芯片是达不到这么大的功率的,并且这个输入电压的波动也相对大了点

网友:
找个12v 10a开关电源,直接输入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个12v 10a开关电源,直接输入即可
有才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只要输出10A ,输入在这个范围的就行,隔离不隔离看楼主需求

网友:
买个小日本的110V10A的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大哥们,买现成的开关电源是肯定不行的。这只是项目中的一个电源模块,需要集成到电路板上的。我以前也没搞过这个,最近一直在想办法,还是没头绪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还得集成到电路板上,只能选择开关电源模块

网友:
12V 10A 还是开关电源稳妥

网友:
你发个具体要求,我给你个图纸参考参考!!!

网友:
用反激电路再结合一个PWM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