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s2键盘是不是在接收和发送数据时都会产生时钟信号?

楼主(2012-02-04):
如题,我新手一个,刚在弄这个ps2键盘,在看一个实例的代码,现在有一个疑问,ps2键盘是不是在接收和发送数据时都会产生时钟信号?求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2012-12-08):
你得看datasheet的时序图,主机可以随时控制时钟线。主机控制时钟周期时,可能会向从机发数据;从机(键盘)要回数据得等主机释放时钟线控制权(长期置高),这时可以操作时钟时序、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