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人研究MQX啊,看了一下,非常完善的RTOS,比ucos强大多了,支持TCP/IP、FS等多种

楼主(2012-02-04):
Freescale不愧是大厂。
在Cortex-M4的port里面把MQXCFG_ENABLE_FP这个宏给注释掉完全可以在Cortex-M3下面跑。

网友:
看了看。是很强大

网友:
FreeScale公司的产品 开源 支持很多自己的一些ARM和PPC,值得大家学习研究。

网友:
不熟悉啊。弄点资料上来看看

网友:
mark 飞思卡尔 RTOS MQX

网友:
半壶水的STM32开发资料里有。

网友:
能移植到STM32下吗?好像FreeScale不允许吧!它哪个M4系列的芯片又贵又不好买.

网友:
看了一下MQX3.8,其中PSP(Processer Support Package)部分不需要移植,直接就能在STM32上面跑。但是BSP部分是针对飞家自己的单片机的,需要自己重写。
源代码里面已经#define MQXCFG_ENABLE_FP 0
这样子就是纯的M3移植,需要在M4上面跑,改成1即可。

MQX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Keil和IAR都支持!!!

网友A:
一直不明白飞思卡尔的M4时钟设计为何那么麻烦,想跑到100M要跳好几级。其他用的还好,性价比比较有优势,就是用到现在都没看的M版的芯片样子,180M的芯片更不知道要等到何时。。。

网友:
最近在看freeRTOS,感觉还可以,只是没有自己的ui

楼主:
对,freescale提供了MDK的插件。

网友(2012-03-25):
哪有源程序?

网友B(2012-04-26):
这两天简单移植到了 STM32, 在 407 的板子上跑起来了,不过运行不稳定,估计是移植的问题, MQX在 IAR 下的插件真的很棒.所有信息一目了然.如果 RTT 也有类似的RTOS插件就更好了.

网友(2012-06-24):
各位老师有没有stm32的例程啊

网友C(2012-09-06):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明白飞思卡尔的M4时钟设计为何那么麻烦,想跑到100M要跳好几级。其他用的还好,性价比比较有优势,就 ...

其实很简单,不知道飞思卡尔为什么把它说的那么复杂。
什么FEI、FBE、PBE。。。老衲愣是没看明白,最后干脆按着自己对时钟电路的理解试了一下,居然一步到位
下面代码把外部4MHz晶振配置为100MHz主频:

    uint32 DelayTime = 1000u;
//=============================================================关闭看门狗
   // HWREGH(WDOG_UNLOCK) = (uint16)0xC520u;     /* Key 1 */
    // HWREGH(WDOG_UNLOCK)  = (uint16)0xD928u;    /* Key 2 */
    // HWREGH(WDOG_STCTRLH) = (uint16)0x01D2u;
//-------------------------------------------------------------
    Delay(DelayTime);
    HWREGB(PMC_LVDSC1) = (uint8)0x11u;    // 设置低电压复位检测值
   HWREG(SIM_CLKDIV1) = (uint32)0x01130000u;    // 设置输出时钟分频因数

   Delay(DelayTime);
    HWREGB(MCG_C5) = (uint8)0x00u;    // 设置PLL输入分频因数
   HWREGB(MCG_C6) = (uint8)0x01u;    // 设置PLL倍频因数
   HWREGB(MCG_S) = (uint8)0x10u;    // 清状态标志
   HWREGB(MCG_C2) = (uint8)0x9Cu;    // 配置并启动外部OSC
    HWREGBITB(MCG_C5, PLLCLKEN0) = 1;    // 开启PLL
    Delay(DelayTime);
    while (!HWREGBITB(MCG_S, OSCINIT0));    // 等待外部OSC时钟就绪
   Delay(DelayTime);
    while (!HWREGBITB(MCG_S, LOCK0));    // 等待PLL锁定
   Delay(DelayTime);
    HWREGBITB(MCG_C6, PLLS) = 1;    // 切换到PLL时钟
   Delay(DelayTime);
    while (((HWREGB(MCG_S)>>CLKST) & 0x03) != 0x03);    // 确认已切换到PLL时钟
   Delay(DelayTime);
    HWREGBIT(SIM_SOPT2, PLLFLLSEL) = 1;    // 选择MCGPLLCLK时钟源
   Delay(DelayTime);
    HWREGBITB(MCG_C6, CME0) = 1;    // 开启时钟监视器
//-------------------------------------------------------------

网友(2013-01-09):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简单移植到了 STM32, 在 407 的板子上跑起来了,不过运行不稳定,估计是移植的问题, MQX在 IAR 下的插 ...

IDE跟RTOS直接能衔接,自然最好了

网友:
代码没UCOS那么规范 ,看起来比较费劲

网友:
UCOS开发得比较早,资料多

网友D:
How to get the source code ? I want to study and choice a best OS to develop projection.

网友E(2013-02-09):
引用 网友D:
How to get the source code ? I want to study and choice a best OS to develop projection.

去官网看看吧。

网友:
没听说过的路过,表示要发愤图强了。。。

网友:
我有源代码,但是 我的这个级别 不能上传啊

网友(2013-03-22):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明白飞思卡尔的M4时钟设计为何那么麻烦,想跑到100M要跳好几级。其他用的还好,性价比比较有优势,就 ...

为了功率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官网看看吧。

他说英文是不是感觉很好?

网友(2014-08-23):
有没有大规模的商业应用?稳定性和ucos比如何?

网友(2014-09-25):
mark 一下,等实践过的大神出更多的介绍

网友F(2015-03-18):
引用 网友C:
其实很简单,不知道飞思卡尔为什么把它说的那么复杂。
什么FEI、FBE、PBE。。。老衲愣是没看明白,最后干 ...

大神此处为何要检测LVD?
HWREGB(PMC_LVDSC1) = (uint8)0x11u;    // 设置低电压复位检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此处为何要检测LVD?
HWREGB(PMC_LVDSC1) = (uint8)0x11u;    // 设置低电压复位检测值 ...

为了利用片内的低电压复位功能,需要根据所使用的外部电源电压设置低电压检测值。